[家电] 谁知道这种LED需要串多大的电阻

楼主(2020-06-20):
从网上买的两种规格的LED灯带准备放车大灯里,但是卖家说这个是12伏的,汽车启动状态下电压14伏多,需要串联电阻。我不知道需要串联多大的电阻。谁能告诉我需要串联多大的电阻才对?我准备三个LED一组那种裁剪下来使用

LED芯片是5050还有一种5630芯片的

楼主:
我就是三个LED一组剪断然后加电阻接到车上使用,现在不知道这个电阻需要用多大的

网友:
问题不大,直接接上电瓶电压就行了

网友A:
不需要额外串电阻,灯带上已经串联电阻了,基本上等你热度消退之前,灯条都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额外串电阻,灯带上已经串联电阻了,基本上等你热度消退之前,灯条都能正常使用 ...

但是卖家说他这个是按照12伏设计的,我这个电压是14伏多,需要串电阻,要不然影响寿命

网友:
测量一下12V供电时的电流,再计算需要串联多大的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卖家说他这个是按照12伏设计的,我这个电压是14伏多,需要串电阻,要不然影响寿命 ...

串电阻不现实,如果是整条灯带,你需要一个功率电阻,发热大,白白消耗电量,如果你直接使用不放心,测试一下整条灯带的电流,然后用个降压模块或者LM7812之类的稳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电阻不现实,如果是整条灯带,你需要一个功率电阻,发热大,白白消耗电量,如果你直接使用不放心,测试 ...

不是整条灯带  就剪断了用  三个LED

网友:
3个LED+1个电阻为一组,灯带上不是表明了啊,不需要另外加电阻了直接使用问题不大,害怕电压高2v功率增加发热大不耐用的话,量下灯带那个电阻,串3份之1那个电阻的阻值,灯带上那个电阻我猜应该是270Ω左右,你就串个100Ω的电阻上去,个人认为没必要直接使用就行,

网友:
R = U / I
即:限流电阻的阻值 = 电阻上分得的电压 / 流过LED的电流
即:限流电阻的阻值 =(供电的电压-LED的额定电压)/ 流过LED的电流

假设供电电压14V,LED额定电压12V,LED电流120mA,代入公式:
R = (14V-12V) / 0.12A = 2V / 0.12A = 1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7欧姆。
再代入功率公式P = UI,得出电阻的功率P = 2V * 0.12A = 0.24W。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三种方法,自己选择
1、直接使用是可以的。
2、串联一个100欧左右的电阻使用。
3、串联一个1N4007二极管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卖家说他这个是按照12伏设计的,我这个电压是14伏多,需要串电阻,要不然影响寿命 ...

这个卖家也是个半吊子,LED是电流型驱动,只要你恒流,和电压无关,关键是要问清楚正常驱动时电流多大

网友:
不接电阻寿命短,接电阻,电阻的功率要大一些。不如搞个2596之类的调压模块。  我行李箱那个LED网上买的,原来就是串电阻的用几个月就闪烁了。

网友:
要简单就串上三个二极管,真要好就要接个12v稳压电路或者恒流源

网友:
这种灯珠一般300ma左右的电流  自己用表测下吧 灯带本身就带限流电阻的 12v跟14v下 电流多少 这个最直观了 电流在300左右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