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尝试拆修ATX电源-安钛克VP450P

楼主(2020-06-20):
去年老婆单位电脑换下来的电源,初步查看保险炸了,看着成色挺好就留着一直放着吃灰
前两天找东西翻出来、尝试修一下

纯小白、太深的东西不懂、初步走个线路、查下元器件的参数、判断一下好坏还是可以的。

拆、拆、拆

抽拉式的,好拆

正面

反面

好多空位、缩水货?

故障:高压部分短路、逐个拆下短路附近元件测量好坏测了一圈发现2管子短路
24N60M2管子短路(参数600V18A
1N5408二极管短路参数1000V3A

找相同参数的换上、没有的乘618红包多买买买

2个短路的换掉,加上5A保险、灯泡大法试机
通电60W灯泡一闪后熄灭、有戏!!!

拿出去年做的324负载,终于派上用场了!!!

拔出12V端子

捅进去、

2A

3A

5A

10A

10A烧机半小时、没问题。

手工!

网友:
只烧保险,晶体管,LZ算好运了!主控烧了就有的修了!

网友:
绝大多数管子换上还要烧的。。。

网友A:
你这元件买的不靠谱,它家的管子,拆机的可以买买,新的绝对不能买,你100多W的功率可能测试没问题,但是功率再大可能就会爆管。它家有拆机的19N60,建议可以买这款回来换掉,这拆机的19N60是日本富士通的管子,比你买的那个要靠谱得多: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35696769316

另外说一句,这家的元件你不要管它什么大芯片小芯片,国产还是进口,都不能信,这是他的套路,不管你拍哪种发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元件买的不靠谱,它家的管子,拆机的可以买买,新的绝对不能买

谢谢指教!白嫖的坏了也不心疼、当交学费了、坏了可以砸开管子看看,一个国产一个进口对比下

话说一般都哪买比较靠谱,立创的知道就是单买不划算

网友:
我手里也有 1个电源
清理的灰尘的时候,把带有 屏蔽风扇风量的 上壳装反了, 结果跑游戏才230w 30分钟就热炸了.
再次接电 开机居然 房间跳闸, 拆下来用万用表 找了一下短路点, 12v短路

不开机只是连电 有功率 输入功率在正常在1.5-3w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白嫖的坏了也不心疼、当交学费了、坏了可以砸开管子看看,一个国产一个进口对比下

话说一般都 ...

淘宝上的新的基本都不靠谱,我都是买拆机件,相对来说靠谱一些

网友:
纯属运气好了!!直接换管子不烧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白嫖的坏了也不心疼、当交学费了、坏了可以砸开管子看看,一个国产一个进口对比下

话说一般都 ...

他店里这个20N60的评论第二页有一个砸开的对比图,你看看就知道这家的MOS有多不靠谱了,建议还是重新买拆机MOS换掉,别非要等它再坏,因为搞不好下次坏就会烧掉更多的东西: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7810605563

网友(2021-01-26):
引用 网友A:
你这元件买的不靠谱,它家的管子,拆机的可以买买,新的绝对不能买,你100多W的功率可能测试没问题,但是功 ...

我也买了好几个管子。。。。

网友(2021-10-11):
正好手里有个电源,学习一下

网友(2022-09-17):
现在真东西真不好买

网友:
买拆机件,相对来说靠谱一些

网友:
技术还不错啊

网友B:
安泰克有一款450电源出问题最多,不会就是这款吧

网友:
真能折腾。
  这大半天的人工费按照市场价计算不止一百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泰克有一款450电源出问题最多,不会就是这款吧

Antec(安钛克)--美国的通路品牌(无自己的工厂)。
  它的主要代工厂商是Seasonic(海韵)(曾经的带模组接线的neoPower系列,普通的TruePower系列,环保卖点的Earthwatts 80plus系列 ……都是海韵代工),曾经的高功率产品(850W/1000W,80plus)的代工厂为Enhance(益衡),低端的Basiq系列代工厂为FSP(全汉)……也有CWT(侨威)代工的低端货。

网友:
Antec的曾经最顶级的Signature系列代工厂为台达DELTA。分650W和850W两个型号。上下双块PCB的结构,5V和 3.3V DC-DC,做工一流,用料在零售产品中比较奢侈,当然价格也不菲。难得的超静音和理想的输出质量相结合的产品,静音水准和输出质量在目前的零售电源中均在顶级水平之列。转换效率也不错,80PLUS铜牌。不过相对这种顶级定位、苛求完美的产品来说,80PLUS铜牌也没啥好夸耀的。
  总之,通路品牌(无自己的工厂)代工厂是比较杂的。各种不同的拓扑结构都用。没有形成自家的一贯风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安泰克有一款450电源出问题最多,不会就是这款吧

这个台达版据说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台达版据说还行。。。

也不用太迷信台达,被代工方给什么价钱它就做什么等级的货。
  看俺的贴子:服役十四年的海鲜台达PC电源350W代工给hp品牌机的出口北美的批次,双管正激拓扑+单磁放大,【无】PFC(当年出口北美的电源很多都是【无】PFC)。因为当年北美的电气标准并不强制要求PFC,所以台达就把PFC给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