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压力锅没压力表调整压力开关

楼主(2020-06-20):
注意!任何的不专业的调整有危害人身的危险。

警告!如有需要还是送维修站调整处理。请勿对号入座自行维修调整,如有,责任自负!

电压力锅无压力表简单调整方法,看图片说明。

需要注意的是,开始调整压力开关前,先顺时针转动听到咔的一声响,这个位置是压力开关触点的断开位置,然后逆时针回转一点听到咔的一声响,这时这个位置就是开始调整的位置,然后锅内放3分之1的水试烧,调整。

网友A:
没表调整,哪高压冲锅,只有遇到的人才知道,还是买工具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表调整,哪高压冲锅,只有遇到的人才知道,还是买工具算了

是的,没表最好别调整,我就冲过一次,太吓人了,幸好压力不是太大。

网友B:
我的电压力锅和这个差不多,现在开机一两分钟就保压,水烧不开,应该就是压力开关或是温度开关坏了。自己不会换。维修店里好几天了,还没试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压力锅和这个差不多,现在开机一两分钟就保压,水烧不开,应该就是压力开关或是温度开关坏了。自己不 ...

我们可能不在一个地方,不然免费为你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可能不在一个地方,不然免费为你修

谢谢呀!虽然不能修到,但还要是感谢你的心意。用了好多年的半球机械电压力锅,下面的外观和你这台差不多。突然就烧不开水了,做饭也没做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压力锅和这个差不多,现在开机一两分钟就保压,水烧不开,应该就是压力开关或是温度开关坏了。自己不 ...

看显示屏是否有故障代码,水都不烧不开也就是与压力开关无关,应该是锅底的温控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显示屏是否有故障代码,水都不烧不开也就是与压力开关无关,应该是锅底的温控有问题 ...

温控电阻应该没问题,测量结果是100K左右。机械式的没有显示屏,就三个灯,加热,保压,保温。

网友C:
压力表现在也不贵,关键是怎么把管子接上去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力表现在也不贵,关键是怎么把管子接上去测

淘宝上有压力表套件卖,专门调压力锅的,也有转换头接头

网友D:
为什么1/4圈是1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1/4圈是15度

1/4圈 可能书写错误,应该是15分钟位置9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压力表套件卖,专门调压力锅的,也有转换头接头

我去查查看

网友E:
专用压力锅温控器,好象厂家校正好的,不如买一个换上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专用压力锅温控器,好象厂家校正好的,不如买一个换上省事……

型号不一样外观不一样安装位置有轻微误差压力就不一样,直接换有些锅可以不用调就可以用,有些锅不行,不是压力大了就是压力小了,压力小了没什么问题顶多饭夹生,压力大了就危险了,压力大到冲锅压力开关还没断开,所以就要调整了,

网友F:
楼主用生命要探测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生命要探测科学!~

压力从小往大调,一点一点调没有什么问题,从大往小调就要慎重了,,,,

网友(2021-04-25):
调整压力,最好有表,没表,没经验最好别调,有危险。

网友:
看一下我发的贴子,买一个压力表及转换头就可用表调整

网友(2022-02-13):
别的不知道,美的的锅,只要内胆发热盘不变形,密封圈不老化变黑,压力开关你就是拆了都没事,只会报故障代码,那些炸锅的都是内胆发热盘的问题,然后说下你那故障,你这样调完用不到几次还是会故障,先把发热盘拆了,上面那两个铁片对调安装,然后固定到内锅的地方在螺母侧加垫片,然后重新锁紧压力开关,你这个型号的调节,一般是退回3/4到1圈,有个别会跑到1.2圈,压力也不用表,我们一般拿螺丝刀捅一下安全阀感受下压力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