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台电最强幻影X穿60了

楼主(2020-06-20):
一直没货,现在突然有货了

而且还有了128的版本
不知道黑片王台电又用什么方案了
128G的才109,我觉得如果是前一套方案群联+东芝MLC的话还是挺值的,100写140读算是挺不错的速度了

网友A:
不如我自己找个mlc贴3281来的干脆

网友B:
这就叫不错,又贵有垃圾

网友C:
经验之谈,远离台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验之谈,远离台电。

一分钱一分货,台电贵的还是有好东西
就跟主板那样,便宜的也就那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我自己找个mlc贴3281来的干脆

买品牌特别是买狗东不就是为了个售后方便嘛
你叫一个手里连热风枪烙铁都没有的人去买闪存+主控板?
更何况吧,有这一套好点的钱都能买三到四个这玩意了,便宜的也能买一个半或者两个了,就用那么一次很少有人会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叫不错,又贵有垃圾

幻影X算是口碑最好的台电U盘系列了吧
你说骑士锋芒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不行还能理解
至少幻影X至今没出现过TLC的

楼主:
幻影X方案换过N个,903 时期读写最猛,200读写出了名的
然后就是19年初的3269+三星UFS
19年末的群联2251-09+东芝MLC
自从幻影X上市我就没看过台电有在幻影X上用过TLC,其他型号包括锋芒PRO都有用三星TLC闪迪TLC的
楼上说台电垃圾的,一分钱一分货啊,便宜买到好货值得高兴,贵的买到好货是正常,买到垃圾例如金士顿闪迪才喷吧,就算是金士顿闪迪低端货写入不还是不到20M,发热还大,所以一分钱一分货无论大品牌还是小品牌都很适用,当然垃圾牌子另当别论

另外台电幻影是目前市面上少有地敢标注写入速度的U盘,各位可以在狗东找找有几个U盘敢在自己的详情页面标注自己的写入速度的

网友D:
高不成低不就  强吗?  论价格跟大牌子差不多  论闪存 a+啥鬼  又不是原厂闪存

网友E:
这个U盘以前买过,速度和锋芒是一样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买的批次问题

网友F:
台电翻车的是多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不成低不就  强吗?  论价格跟大牌子差不多  论闪存 a+啥鬼  又不是原厂闪存    ...

大牌子这个价格没这个速度讲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U盘以前买过,速度和锋芒是一样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买的批次问题

有一批批次和锋芒pro一样,3268+三星UFS,我手上就有一个
锋芒的话那说明你运气好,以前的库存有个批次锋芒是3268+三星MLC UFS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台电翻车的是多数

毕竟看脸换方案

网友:
以前买台电的平板电脑上过一次当,现在对台电的任何产品都不感兴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牌子这个价格没这个速度讲真

要速度买那些 个人diy  比这强

网友:
记得这货以前有人拆过,大牛屎二次封装,不知道哪个所谓的高密度封装指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
现在生产U盘的技术都过关了,就找DIY的。其它不看!

网友:
买了一个64G退掉了,拿到手测了下是应该是跟锋芒PRO那批4CE的三星UFS一样的。

网友:
用过台电极光SSD 480GB的写入超过5GB就会降到150兆。连MX500都干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