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米插线板电源指示灯坏掉了,拆开修一下

楼主(2020-06-20):
49块的小米插线板,其实那个LED坏掉好久了,原来一直放在桌子下面就没有管他,现在放在桌面上用,还是折腾一把吧,主要是闲着没事干

就是这货

拆的时候没有拍照,直到拆完开关才发现还有点意思才拍的

拆下来的LED组件,下面那颗短腿的是原来坏掉的

PCB,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一个LED

过流保护就是用它来实现的,原理是双金属片?

没有大功率电器,也没怎么开关过,触点完好

LED换好了,这里用的是红光的,原来的是白色

开关是这个样子拆开的

盖板上标明了一些参数

试着还原LED组件

用了2个弹簧来连接LED小板

502粘合,再用胶带捆一下

装入开关,焊接好电线,手抖把外壳烫了下

亮度稍微有点低,白天看不大清,不过晚上亮度刚刚好。

完工,投入使用

网友:
有个同款同样问题~要是灯坏了闲了也修下~谢谢楼主哦

网友A:
150kΩ+二极管,LED居然还会坏,可以适当增大电阻

网友B:
我家插线板开关进水,灯也不亮了,而且1000w就跳闸,不知道万能宝有没有替换开关,貌似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插线板开关进水,灯也不亮了,而且1000w就跳闸,不知道万能宝有没有替换开关,貌似没找到。 ...

1000W要看电流的。。。
有些电流大是会跳。。。

这个定制的开关,只能打磨下触电,或者把开关短路掉

网友:
18买了个设计不行,难拆

网友:
LED灯很少坏呀,这是由于没加保护二极管吗?

网友:
居然这个灯坏了

网友:
同款,也是灯坏了,看来是设计缺陷。懒得拆

网友:
谢谢分享。小米已经是万能的了。。。。。。

网友C:
偶的用了几年,还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偶的用了几年,还没坏

听到就会坏了,一吹就成真,明天可能不亮了

网友:
半波整流啊,也算是复杂了 一般是一个电阻+LED,电流过大金属片变形弹起开关?这设计还挺巧妙的呢

网友D:
家里几个小米的插板都是这个LED损坏,请问楼主用什么型号替换?

网友:
看样子是双金属片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几个小米的插板都是这个LED损坏,请问楼主用什么型号替换?

就是随便找了个换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0kΩ+二极管,LED居然还会坏,可以适当增大电阻

你确定电阻是150K ?

网友:
手感差的一比,安全门要使劲怼才插的进去,usb充移动电源发出一股臭味可能电容要挂了,懒得拆了。

网友:
不错,以后要是灯坏了可以参考下。

网友:
修修又可以用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