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v锂电池充不满电,请教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20-06-20):
搞到两块18v锂电池,其中一块管子烧了,换了管子能用了,但是充不满电,两块都是充到19.6v左右就停了,锂电池保护芯片是cw1053,百度怎么都搜不到相关资料,坛里高手多,请教一下这芯片充电保护是哪几个引脚,怎么修改才能达到充满21v呢?

先在此感谢了!!!

网友:
自己好好研究研究吧

网友:
R11脱焊了,另外查了一下数据手册,没有充电电压设置,是由于芯片自己设定的。两个都这样的话,你得查一下你的万用表准不准了,万用表是不是电池电量低了。

网友A:
每组电池分别测电压和容量 如果有一组容量降低太多 也会导致截止电压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组电池分别测电压和容量 如果有一组容量降低太多 也会导致截止电压低

谢谢!
这个芯片不是均衡充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芯片不是均衡充的吗?

不是均衡吧 我自己试着是每组单独检测但不是均衡充 如果一组充满了 就全部不充了

网友:
充到19.6伏,延缓电池寿命

网友(2022-06-19):
不知道这个1053如何改成三串?

网友:
万用表精度,每串电池电压,这芯片检测每串电池电压的,有一组满就保护,然后电池质量,电池内阻大充满会掉压,这是牧田款保护板,老五家之前0.9毛一块,现在好像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