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松下录像机,卡带了如何退带

楼主(2020-06-20):
松下PD92 录像机,带子卡里面了,请教高手如何退带啊。 C:\Users\Lenovo\Documents

楼主:
如何上传图相了

楼主:
下图是背面

楼主:
不对,这图是背面

网友A:
拆后盖!换皮带吧!我前几天刚帮同事修过!

网友B:
拆掉底下的铁盖板,用手指转动加载卸载电机那个飞轮,注意方向,方向正确的话会看到收带动作,继续转动一会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后盖!换皮带吧!我前几天刚帮同事修过!

见皮带都要可以转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底下的铁盖板,用手指转动主导轴那个飞轮,注意方向,方向正确的话会看到收带动作,继续转动一会就出来 ...

具体动哪个轮子呢

楼主:
具体动哪个轮子了

楼主:
动哪个部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底下的铁盖板,用手指转动主导轴那个飞轮,注意方向,方向正确的话会看到收带动作,继续转动一会就出来 ...

动哪个部位了

网友:
右下那个轮,手指就能转动

网友:
你还得注意一下是不是齿轮错位了,看你这情况不应该不吐带啊

网友:
你用手在下边转那个轮,然后看磁带这边,如果方向正确,你可以看到压带轮逐渐远离主导轴,离开后会向上移动,然后导柱回收,然后收带,收完才吐带。

方向转反了会有咔哒声,就不能再转了。

网友B:
PD92……,那个小电机是干什么的我怎么忘了,唉,还觉得自己对松下的机芯很了解,时间久了也忘得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92……,那个小电机是干什么的我怎么忘了,唉,还觉得自己对松下的机芯很了解,时间久了也忘得差不多了 ...

请教师傅啊,我动哪个大轮了,可只是带在收紧和放松,其它机构不见动啊。

楼主:
一开机,就跳到  批示灯亮了STAND BY ,再按OPERATE,马上又STAND BY亮, 开始还有好好的

网友:
刚找了下资料看了下,这个用主导轴退不出来,需要给那个小电机加电才行,这个加载卸载是那个小电机完成的,这K机芯不一样。

网友:
如果有耐心的话,这个机芯比较脆,尤其是压带轮下的位置开关,错位一点儿的话整个机芯就不能工作了,所以拆装需要极其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