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4.9元入手的雷克沙C20m(64G) 慧荣3268主控 镁光MLC颗粒 不比S37香吗?

楼主(2020-06-20):
34.9元入手的雷克沙C20m(64G)  慧荣3268主控 镁光MLC颗粒  不比雷克沙S37香吗?

网友:
要是TYPE-C口就好了。

网友A:
车呢??这玩意还带尾巴?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型号有没有固件可以刷,量产

网友:
如果不连手机的话,感觉就是拖了个尾巴,不爽。

网友:
绝了diy的路啊!确实牛逼

网友B:
LZ前段时间已经讲过了,车还在。现在又重复讲,晚了,车开走了,涨价了。

这个盘官方有标明速度,W60/R150。(当然了,机子/硬盘实际配置不同,读写速度有出入)。

车在的时候,确实比优惠时的S37还强。

type-c口的C20已经绝迹,苹果C20i盘也被毁掉不少(被拆F,贴3281出)

网友C:
上面说不要尾巴的
可以拆开,去掉线的焊点
然后装到手腕板的壳子里
就是普通的U盘

另外这玩意现在涨价了,39.9了

没摸到50-10的补贴金,省了一笔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说不要尾巴的
可以拆开,去掉线的焊点
然后装到手腕板的壳子里

言之有理!我盲猜这款的裸板和S37的一样,你觉得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言之有理!我盲猜这款的裸板和S37的一样,你觉得的呢?

我觉得可能不太一样,你可以拆一个看看,反正猫的保修约等于无

网友:
在哪里店买的?

楼主:
现在好像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前段时间已经讲过了,车还在。现在又重复讲,晚了,车开走了,涨价了。

这个盘官方有标明速度,W60/R150 ...

苹果C20i盘也被毁掉不少(被拆F,贴3281出)   你们太奢侈了!

网友:
这货大都是北京发货,北京疫情其间收到要注意消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呢??这玩意还带尾巴?

尾巴剪掉就看着舒服了

网友:
接手机的口 接成type-c 能变成3。0么?
如果不能我就只买一个u盘就行了

网友:
这个车当然香啊 但是没看到发车啊

网友:
不错,买了2个,一个12坏块一个8坏块,就是尾巴太长了

网友(2021-03-17):
引用 网友C:
上面说不要尾巴的
可以拆开,去掉线的焊点
然后装到手腕板的壳子里

手腕板的壳子是什么短信,有没有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