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录像机卡带了如何退

楼主(2020-06-20):
松下PD92录像机如何退带子

楼主:
这是正面图

楼主:
卡在里面了,机子无法自动退出,如何手动退出?大神们指点,是什么原因让卡住的呢,开始还用的好好的,不过用吧有20年了,但保存的很好

网友:
上电看哪里卡住,然后针对性的修复,要么就是破坏磁带取出来。

网友:
倒转加载电机。

楼主:
还是不断卡带什么原因了啊

网友:
拨插头,重新上电,会自动退带的……

网友:
很久以前用过这种,卡带了就慢慢的扯

网友:
这个需要几个电机配合  包括主导轴 有电磁铁的话
还需要电磁铁的配合

网友(2021-09-25):
上面讲的办法都没用,就是不抬起磁带退仓

网友:
一模一样的毛病后来手动把带盒往上抬,同时按eject键居然退带了,但再放带子进去就吐带了,不加载了,不知碰到哪里了,好像是哪里卡住了,后面那个主轴手动也转不动了

网友:
状态开关的位置乱套了,要按照维修手册重新定位

网友(2022-09-04):
您好,后来怎样了?
1、手动退带怎么操作,加载电机是那个蜗杆电机吗?
2、有同步带的扁平电机是否也有关联?

网友:
拔下加载电机的引线单独加电可以导出来

网友(2022-10-17):
一般直接用手拨动加载电机

网友:
机械部分老化

网友(2022-11-27):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一样,求教

网友:
你这种,把带子重新推回去,让它做完入仓动作,如果卡磁条就剪断,让录像机做完入仓动作,再出仓。尽量不要外力介入,一旦外力介入很难复位的

网友:
不要通电,加载电机轴坏了。
不断旋转有黑色润滑脂的那个电机轴。。。。

网友:
松下K机芯通病:加载电机的轴套裂了,电机打滑,拨动蜗杆把磁带退出来,把轴套修复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