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120-24电源TL494维修

楼主(2020-06-20):
一台GHDIDZ电源,型号S-120-24出现无输出电压的故障
拆开外壳,目测没有明显烧坏的痕迹,保险完好,简单测试各三极管,二极管无短路。
上电后大电容上有310V电压,无输出电压,TL494电源脚无电压,初步判断电路没有起振,

电源不起振,重点检查三极管相关的电路,启动电阻等,在线测量300K电阻阻值不正常,为确保测试准确焊下电阻

300K 电阻开路,

另一个电阻正常。

手上没有300K电阻了,临时用3个100K串联。

上电,输出电压正常。TL494第12脚电压22V

故障部分电路图

网友:
改个可调电源,494芯片容易政。

网友:
不错,这么快就查到问题了

网友:
不烧保险无输出的电源很大概率是启动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