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sm2256k开卡,短接哪里 有大图

楼主(2020-06-20):
请教sm2256k开卡,短接哪里 有大图

楼主:
第一次不短接可以识别

楼主:
进系统能看到盘 不能分区 分区格式化失败

网友A:
板子接口冲上,左下从上数第一个用白框框出来的跳线,写有''ROM Mode J1''字样
进入一个正常的Windows操作系统,下载2256的工具,用易驱线或硬盘盒电路板接好固态硬盘上电(亲测VIA/ASMedia卡都可以),装好驱动拔下,打开工具,用金属可导电的东西短接硬盘J1上电后等待电脑找到硬件后松开,点''Scan Drive''看有没有显示你的硬盘(如果没有找右下角''Not SMI Tester''勾选)再SCAN,找到硬盘后打开设置界面,密码应该是俩空格,Flash后点Auto看看能不能识别(不能请换工具),点选Flash后设置缓存(是啥牌子的就选啥牌子,是多大就选多大),再设置生产商备注之类的东西,可以关掉TranADJ和QC,设置完点保存,返回第一个界面,再Scan Drive,无误后点Start
(纯手打自己经验)

网友B:
标有ROM的那就是

网友:
50包邮寄君愁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原来还要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接口冲上,左下从上数第一个用白框框出来的跳线,写有''ROM Mode J1''字样
进入一个正常的Windows操作 ...

特别感谢纯手打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有ROM的那就是

感谢标记图片

网友:
感谢各位专家的指导

网友:
三楼的解释真详尽,我个小白也能看懂。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