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迟到的开箱:到手5分钱的1块5晨星美吊灯,灯泡居然和坛友的不一样

楼主(2020-06-20):
几天前拆的,一直没发。算上红包到手5分钱

外包装有点压扁了

内部还好

电球

三无产品

打开内部有个独立驱动

灯板,烂大街的廉价5730灯珠。

驱动用黄胶带包着

打开内部,没有输出滤波电容

两个整流桥?

哦不对,另外一个是恒流芯片

附送的配件

吊灯参数贴纸

小配件

自己研究了一下,应该是这样装吧

尾巴

吊着,线有点弯了,不过久了之后应该会直

最低点亮电压

继续加电压

可调电源到顶了

最后这是坛友的,驱动是集成的。

网友:
怪我怪我,眼拙看成炮友了,不然不会进来

网友:
同样看成泡友了。

网友:
接直流48.32V  4.34W基本到头了   接交流220V  也就这样

网友:
有没有感觉固定用的那个塑料通孔的东东像牙膏的盖子?

网友:
我表示和你的一样路过。。。。。。。。

网友:
山寨的做工了!!

网友A:
请无视脏乱的桌子

网友:
48V可以点亮最大亮度,那是不是可以电动车供电了?

网友:
前期用料好点,后期就开始缩水这个很普遍啊!

网友:
同款,线太细,山寨

网友:
可以变成移动工作灯了,只要有电瓶车在边上,就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无视脏乱的桌子

其实我也是,因为单身住的房间不到五十平米,最后先把台式机和笔记本等最主要留下,其它的留一些螺丝和变压器砸开,取出空心线圈,功率管等必要元器件,变压器铁芯和其他塑料都卖废品。楼主的灯具不错,摆摊卖掉肯定不亏。

网友:
我的一分钱到手

网友:
如果我说我根本没花钱,刚好有1.1元红包要用怎么办?楼主亏了几个亿呢。

网友:
我买的迟些,倒是分立驱动的,可能卖家随机发货。
但灯板温度较高,可能要降功率才能长期用。

网友:
收到和你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