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板砖那么大的电动车控制器---博技4835D随便打开拍两张照片

楼主(2020-06-20):
不加字了,没什么技术含量,也没什么可以说的。壳大胆小

网友A:
还以为是博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是博世.............

不可能博士的。
就小牛的那个电机,也不过是打着博士的招牌,表子都爱立牌坊。
就那种电机的技术含量,百分百国内某个厂子贴牌,代工的,订制型号。
国内做这种电机的,简直不要太多。
就行现在的夏普电视,三洋电视之流,都一路货色。卖招牌。

网友:
管子还是不少的

网友:
办好手续继续盖,不会烂 尾的。。。。。

网友:
十几颗103贴片电阻,改升降压电路模块必备元器件之一,修改多圈电阻位置避免失效故障导致超压击穿电容。

网友:
三轮用,比两轮车功率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博士的。
就小牛的那个电机,也不过是打着博士的招牌,表子都爱立牌坊。
就那种电机的技术含量,百 ...

爱玛的控制器也用博士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爱玛的控制器也用博士代工的

不是博世的,打标博世而已,生产和型号都还是高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博世的,打标博世而已,生产和型号都还是高标的

的确是博士代工,做工与高标都不一样,爱玛的控制器有博士,高标,晶汇,协昌,海力,海力的非常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