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么玩,和白拿一样到手的,谢谢指导!

楼主(2020-06-20):
5 天前 上传

网友:
3D打印机看起来不错哦!还带加热平台!

网友:
有钱人玩的, 我等只能围观。

网友A:
废品站收的?进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品站收的?进水了?

是的,路过废品站的时候,刚好有破烂车过来,然后就拿下了,问题是不玩放家里占地方啊。

楼主:
上次也收到过一台,上次的图片。。。

网友:
这东西只要结构完整就没问题,控制板之类的修一下也很方便,十字轴的很不错哦

网友:
不行就出了吧,修修说实话能买一个

网友:
为啥我就捡不到啊

网友B:
3dmax绘图,cura切片,放卡里插进去打印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max绘图,cura切片,放卡里插进去打印就完了

那就麻烦了,都不会,还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麻烦了,都不会,还不知道如何下手

autocad画图也行,很多3d画图软件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autocad画图也行,很多3d画图软件都行

谢谢,加分鼓励,主要原因是没玩过,怕无从下手,所以过来请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加分鼓励,主要原因是没玩过,怕无从下手,所以过来请教,谢谢。 ...

非常感谢,其实不难,关键是把机器修好,如果学过cad就没什么难点了,不会cad也可以先做几个简单的试试手

网友:
可以先不学CAD软件,下点STL模型熟悉下流程,当然机子先检查下零位开关,调一下平板平衡,都没问题再买点PLA耗材,PLA耗材最好打印,但耐温最差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也收到过一台,上次的图片。。。

还双头的,厉害

网友:
从水里捞出来的吗?

先送烤箱保温250°一小时

网友(2020-08-04):
真会捡,出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