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万用表改锂电

楼主(2020-06-20):
9v改锂电大家方案都很多了,3v改锂电咋改,有块zt219,装干电池怕漏液,装个镍氢,结果背光就像鬼火,想搞个锂电,搜了一下,据说这个表电压不能超过4v,现在有几个方案,。
1,磷酸铁锂加占位桶,但是要重新投资一套电池充电器。
2,聚合物锂电池加二极管,二极管肯定是有损耗的,感觉有点不爽。
3,聚合物锂电池加AMS1117稳压模块。
4,谁能提供一个损耗更小更方便的方案

刚看了一下,1117必须输入高出输出1v,方案作废。。。。还有个迷你360航模降压模块,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迷你360航模降压模块 静态电流太大,不适合

网友A:
加个二极管吧,万用表电流小

网友:
锂电池+稳压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二极管吧,万用表电流小

不知道低压提醒多少v,如果是2v的话,保护板都能省掉了

网友:
对,用小电流低压差LDO

网友B:
LDO静态电流大,放不了多久就没电了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508

仔细看看这贴 会有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508

仔细看看这贴 会有帮助的

看到了,6206真不错啊,加两个电容就能用,比1117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DO静态电流大,放不了多久就没电了

你说反了吧,LDO静态电流都是几微安的,1117才是毫安

网友:
加二极管最简单啊,二极管能有什么损耗?二极管只有压降损耗,跟串电阻分压0.7V损耗不一样的,这个损耗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对于以不超过4V为条件,加二极管的方法是错误的。

网友:
看封装,SOT23的6206遇到极品静态电流1UA。一般都是4UA左右。。。SOT89就有10多UA。

网友:
引用 网友B:
LDO静态电流大,放不了多久就没电了

开什么玩笑,ldo还大,静态好多都是几ua,好像还有0.几ua的

网友:
也在寻找啊

网友:
7130   7330  7530  6206  LDO在工作电流几十毫安的放电设备上,静态电流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3V就不用太麻烦了,磷酸铁锂电池(3.2V)+占位筒。

网友:
搞个2.5V到2.8V的超低压差LDO即可,在万用表的小电流下,压差0.3V左右就够了。

基本能让锂电工作到3.3V左右,相当于大电流工作到3V的效果的。

不管二极管,还是LDO其实损耗是一样的,只是LDO电压更稳定而已。

对于这种小电流场合,用DC-DC效率也高不到哪里去。

网友:
二极管损耗比1117小多了,都是线性减压,二极管还不会有静态损耗

网友:
用磷酸铁锂电池吧。
不放心,再加个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