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汽车氧传感器信号示波器测量(锆氧带加热器)

楼主(2020-06-20):
上一次我们讲了用示波器测量汽车空气流量计的信号,这次我们来讲讲示波器测量汽车氧传感器。氧传感器也叫λ(Lambda)传感器,和空气流量计传感器相比,虽然都对喷油量有影响,但是作用还是不同的。

空气流量计主要是控制检测汽车发动机进气量的,发动机电脑主要根据这个信号来计算得出喷油量的多少,是主要的喷油量计算信号。而氧传感器是用来检查喷油器喷油之后的结果的,是喷多了还是喷少了,如果是喷多了,那么电脑会根据这个信号重新将喷油量减少,如果喷少了,电脑就会增加喷油量,主要是为了降低发动机的排放,防止发动机过度污染。

汽车上的氧传感器一般分锆氧和钛氧的,二氧化锆氧传感器是通过电压变化反映可燃混合气浓度的变化,二氧化钛氧传感器则是通过电阻变化反映可燃混合气变化的。早期使用的氧传感器是靠排气加热的,这种传感器必须在发动机起动运转数分钟后才能开始工作。 现在,大部分汽车使用带加热器的氧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内部有一个电加热元件,发动机启动后可以迅速将氧传感器加热至工作温度。

今天我们就来教大家用示波器测量锆氧带加热器的氧传感器信号。如下图就是一个带加热器的氧传感器:
可以看到这个氧传感器一共是四根线,其中2根黑色线是加热器元件的正负极,蓝色线是传感器信号,白色线是传感器接地。不同的厂家会有差异,测量时记得查阅相关资料。

通过示波器测量,可以检测氧传感器的加热元件和通过发动机控制模块(ECM)的控制工作是否正常。

下面来讲示波器怎么连:
将示波器其中一个通道接上电流探头,将电流钳夹在氧传感器的其中一条黑色线上,用于测量加热器电流信号。图中连接的是通道三。
将示波器另外一个通道接上BNC转香蕉头线,然后接上刺针和鳄鱼夹,鳄鱼夹接地,刺针探测蓝色传感器信号线。图中连接的是通道二。

下面是一个示例波形:
通道三显示的是加热器的电流信号,它是一个脉冲宽度调制(PWM)或方波类型的信号。温度上升后,加热器的阻抗增加。加热器的电压是来自ECM的恒定蓄电池电压(就是图中通道一测量的值),所以当加热器的阻抗增加,电流就会下降。这个波形最重要的特征不是电流脉冲的高度,而是它们的宽度。发动机的ECM通过调节每一个脉冲的宽度来控制加热器的能量。

通道二显示的就是传感器的电压信号了,代表着排气里的氧气含量。

如果你使用的是ATO系列的示波器,可以打开汽车包,直接选择对应的测量项传感器-氧传感器-锆氧(加热),即可自动完成示波器各项设置。

网友A:
这个传感器起到哪些具体的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传感器起到哪些具体的作用呢

空气流量计主要是控制检测汽车发动机进气量的,发动机电脑主要根据这个信号来计算得出喷油量的多少,是主要的喷油量计算信号。而氧传感器是用来检查喷油器喷油之后的结果的,是喷多了还是喷少了,如果是喷多了,那么电脑会根据这个信号重新将喷油量减少,如果喷少了,电脑就会增加喷油量,主要是为了降低发动机的排放,防止发动机过度污染。

网友:
这个方法直观明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