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龙威PS-305DM直流可调稳压电源只要负载超过1A就恒流

楼主(2020-06-20):
龙威PS-305DM直流可调稳压电源
1、电压调到24V,短接正负极,把恒流电流两个旋钮全部拧到最大设置恒流电流为5A左右(设置全部正常可以设置)。
2、接负载,负载在24V情况下电流输出应该是1.5A。
3、接上负载后,故障出现,电流显示屏在1A左右,CC恒流灯一直闪烁,24V电压下降到23.2A。

4、这台龙威PS-305DM,30V5A的直流可调稳压电源故障的问题就是这样情况,一旦接了输出电流超过1A的负载,自动就恒流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懂维修的朋友帮忙看看
内部拆机图片

网友A:
你图片是2.6ⅴ5A,不是24Ⅴ5A。是不是短接后就降到2.6V?纯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片是2.6ⅴ5A,不是24Ⅴ5A。是不是短接后就降到2.6V?纯帮顶

短接的意思是设置限流电流。 设置限流电流的时候。电压会下降。这个属于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片是2.6ⅴ5A,不是24Ⅴ5A。是不是短接后就降到2.6V?纯帮顶

你仔细看我发的第一张图片。我现在设置直流电压为24V。然后再短接设置限流电流为5A。 其实也不用设置。直接把两个电流设置的旋钮拧到最大就可以了。   有时候你需要限流才需要短接设置。

楼主:
我先检测一下,两只2N3055调整管。

2N3055属于NPN型调整管。检测方法:
1、准备好数字万用表,把档位箭头旋到二极管位置,红表笔插到电压、电阻、二极管档,黑表笔插到地档,此时万用表显示1。
2、把红表笔接到三极管基极b脚,黑表笔接到三极管发射极e脚,正常的话万用表应当显示.699左右,如数据偏差百分之15以上表示有问题。
3、把红表笔接到三极管基极b脚,黑表笔接到三极管集电极C脚,正常的话万用表应当显示.703左右,如数据偏差百分之15以上表示有问题。
4、把红表笔接到三极管发射极e脚,黑表笔接到三极管集电极C脚,正常的话万用表应当显示1.00左右,如数据不是1.00表示有问题。
5、同上把红表笔接到三极管集电极C脚,黑表笔接到三极管发射极e脚,正常的话万用表应当显示1.00左右,如数据不是1.00表示有问题,如显示接近0表示三极管被击穿。

根据检测结果发现,当红表笔接到三极管集电极C脚,黑表笔接到三极管发射极e脚,显示为0。两只2N3055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A:
在路测?脱焊测若是0,就坏了一个或2个。
搜相近的图纸看看

网友:
我也发生过电流限流过小,后发现其中一个2N3055大功率管性能差造成的,换了一个好的修复。

网友:
看我以前的帖子

楼主:
2N3055 的针脚定义

1、红笔接B极,黑笔接E和C

2、黑笔接B极,红笔接E和C

3、黑笔接E,红笔接C ;黑笔接C,红笔接E;

楼主:
可了你的帖子。你的最高电流比我还小。我是上不去1A。你连0.4A也上不去。

最开始。我以为控制面板前面的A和MA切换坏了。因为MA只能测到1A左右。我还特意去检查了那个按钮是不是坏了。

现在应该能肯定是2N3055坏了。我已经定了元器件了。等到了换上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路测?脱焊测若是0,就坏了一个或2个。
搜相近的图纸看看

我拆下来测的。2个都好像击穿了。我拍了照片上传到了论坛。你帮我看看。

网友:
要是管子坏了就换 mj15024 2只 价格有点贵哦   我是换的2sc5200散热也改造了下 这个比15024便宜点  你可以去看我的帖子

网友:
还有 电压调高 继电器动作不  正常要动作3次的  最低到最高

网友A:
符合二极管特点,看不出毛病,可能不良吧。
小心假3055管,看拆机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符合二极管特点,看不出毛病,可能不良吧。
小心假3055管,看拆机帖。

某宝买的了4只3055 换上去。调电压到24V。然后加负载, 一下子就烧了。 4只3055我换了两遍,全给烧了。质量太差了。 然后给了差评,对方客服打电话过来说。他们这个就是这样的质量。说要好的3055也有,怪我没提前说。卖劣质产品的他倒有理了,卖的时候也没见他在产品上标注,我这是劣质3055。

网友(2020-07-26):
引用 楼主:
某宝买的了4只3055 换上去。调电压到24V。然后加负载, 一下子就烧了。 4只3055我换了两遍,全给烧了。质 ...

我手上还有两只ST的2N3055,之前某宝买的,不确定真假,从印字做工来看,恐怕悬了

网友(2020-08-28):
引用 楼主:
可了你的帖子。你的最高电流比我还小。我是上不去1A。你连0.4A也上不去。

最开始。我以为控制面板前面的 ...

哪里看出2N3055坏了
查下运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买的了4只3055 换上去。调电压到24V。然后加负载, 一下子就烧了。 4只3055我换了两遍,全给烧了。质 ...

去找找旧件,质量好的多点,或者找个大的原件店买

网友:
楼主修好没?都不通报一下,话说俺喜欢这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