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改造 2.8元 27Wx2三色调光LED灯板

楼主(2020-06-20):
优惠购推的2.8元27Wx2长度30公分三色调光灯板,太实惠了,也没想好用在哪就跟着买了两套。
这个灯板还是不错的,相关数据有坛友已经做了详细分析。
收货的灯板。

这种长灯条在家里应用的地方很少,决定改改这个灯板,让一般圆的方的吸顶灯都可以使用。
毫无技术含量,只是形状的改变。两套灯板裁断重组后的两套灯,一大一小。

为了保留中间的安装孔,在160处裁断,另一半140做个小点的。
新的尺寸是160X160,功率不变,单色18W左右。关于散热,特别在通电20分钟后测量,铝基板温度是60度。

这是背面,使用玻纤板包高温胶布绝缘和隔热,再把六条灯板固定到一起。

为了防止玻纤板影响散热,用螺丝帽把铝基板垫起来。

截断处用线连起来,为了遮盖渣渣的焊点和绝缘用绝缘胶布盖住。

这是另一个小的,原来每条灯板是12个灯珠,白色6个,黄色6个,分别两并三串。
现在裁掉了4个灯珠,白色黄色各两个即各一串。改后单色功率12W。尺寸是150X140。

背面。还是玻纤板固定,这次是用高温胶带把螺丝孔部分缠绕几层,保证绝缘和隔热。

侧面效果。

End

网友A:
謝謝分享,改的很不錯
我還是覺得最好能貼身散熱,懸空散熱還是差些。
另外驅動您還是用回原來的?

网友:
我也撸了,就试了下 亮度可以。

网友:
可以试试从三串灯珠取电给边长4厘米12伏静音散热风扇,最好加四五颗,万一有一两颗风扇不转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改的很不錯
我還是覺得最好能貼身散熱,懸空散熱還是差些。
另外驅動您還是用回原來的? ...

谢谢回复。确实是贴身散热好。驱动还是用原来的。

网友:
经过测试,长时间点亮,灯板直接固定在外壳上并涂抹导热硅脂,寿命比较有保障,不长点亮的比如卫生间灯,什么操作都可以了

网友:
找不到链接,能否给个

网友:
用玻纤板固定,不如直接用铝板或铝条来固定

网友B:
也想改装,老大请分享一下焊接方法及技巧。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想改装,老大请分享一下焊接方法及技巧。谢

只是物理形状的改变,灯板在哪里截断就在哪里接线。注意做好绝缘不要短路。

网友:
涨到3.8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