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gps 拆解

楼主(2020-06-20):
这个论坛里,很多人拆过。一个是最近4月份买的。另一个是去年买的。两个版本不一样。照片拍了好几天,现在分不清哪个是去年的买的?哪个是今年买的?  问题:有一个我把装在在汽车上面,有一次汽车电瓶没电了,然后过了几天  无意发现 那个万物在线提示有一个断电报警(我的接到ACC线,只有车钥匙拧到ACC,gps才会有电。汽车电瓶没电了,自然发动不了)。想监控电瓶电压,防止电瓶亏电。不是主动查询,而是降到多少电压主动报警。问过商家有个低压报警,他说这个功能没有用。后来我把gps接到电调电源, 电压12伏往下降,模拟电瓶电压亏电,GPS到6伏,指示灯不闪烁了。问题是那一次软件没有推送断电的报警。所以一时搞不明白什么状况。现在上图吧。

网友A:
断电报警要改了电池才有,不然断电瞬间,报警信息都发送就没电了来不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报警要改了电池才有,不然断电瞬间,报警信息都发送就没电了来不及

我那个装在汽车上,没有改装内置电池。从你所说的分析,因为那时我车子启动好几次都没有发动起来,这样一来启动有电,启动不了没电,gps数据传送出去?

网友B:
好一点的有电压过低报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一点的有电压过低报警的。

你指的是哪一种,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哪一种,谢谢

我公司用的博实结生产的M11就有低电压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哪一种,谢谢

具体多少伏报警就不知道了,说明书上面写的工作电压9-36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用的博实结生产的M11就有低电压报警。

你公司的产品好玩吗,给个链接,想要个可以改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公司的产品好玩吗,给个链接,想要个可以改改的

公司是销售安装的,不是生产的。要买就某宝搜BSJ或者博实结,M11是我们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