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松下录像机,先是不出带,现是又不进带了,请教啊?

楼主(2020-06-20):
松下PD92录像机,先是带子出不来,人工转动加载电机带子出来了,可现在带子又放不进去了,往里一送就吐出来了,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自已拆开看看应该是皮带老化了。

网友B:
这机子应该是K芯吧?如果是可能加载电机螺杆那里打滑了,那个螺杆里面的塑料杆开裂打滑属于K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应该是K芯吧?如果是可能加载电机螺杆那里打滑了,那个螺杆里面的塑料杆开裂打滑属于K芯通病。 ...

填进带后,见还能自动往出退带,应该加载电机没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已拆开看看应该是皮带老化了。

人手转动大轮,见皮带各种小轮都转。

网友(2023-10-30):
编码盘 氧化 接触不良 或者不对位了

网友:
加载电机轴套开裂了,另外清洗状态开关,K机芯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