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华为的6108V9C的盒子刷了固件flash只显示4G?

楼主(2020-06-20):
盒子不是8G的吗?另外创维的E900V21C也是4G?

网友A:
1、有4G版本
2、你要是刷了4G版本的固件,分区会被分成4g emmc的方式,所以识别成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4G版本
2、你要是刷了4G版本的固件,分区会被分成4g emmc的方式,所以识别成4g ...

那超过4G的软件安装了会不会自动转到另外分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超过4G的软件安装了会不会自动转到另外分区?

不会,分区地址写死了只到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分区地址写死了只到4g

那另外4G就空着了?

网友B:
有的盒子是锁的吧?越刷越小,我680j  1+8 刷成了1+1还是1+2?  回不去了,怎么刷都回不到1+8,,,后来发现要想不变只能TTL装当贝桌面,开机启动当贝等于屏蔽原系统,还行。否则概率刷小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盒子是锁的吧?越刷越小,我680j  1+8 刷成了1+1还是1+2?  回不去了,怎么刷都回不到1+8,,,后来发 ...

应该是固件问题,我换了个刷6108V9C的,结果显示内存总数量为5.916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