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加安装智米全直流变频空调02ZM1

楼主(2020-06-20):
老房子住了二十多年了,客厅一直没有装空调。每年的潮热天就只能窝在卧室里,很不爽。今年趁着618就买了一台便宜的空调:智米一代全直流变频空调02ZM1
老习惯东西到手要先拆。空调毕竟是大家电,体积重量都大,拆解可是费劲了。

小米生态链的产品风格---简洁。包装箱也不例外。18年的库存机,便宜自有便宜的道理。

一:先拆室内机,熟悉的互联网产品的味道。

配件只有说明书和遥控器、电池。小米生态链的产品都是配的彩虹电池。

挂板是又厚又大,很结实。秒杀其它型号空调。再看现在其它空调的工字型挂板简直可怜。

内机是悬浮设计,让人视觉上感觉很薄。

背面是接线图。

应急按钮可以开制冷制热和关机。M字易碎贴下是温湿度传感器。

拆下接线盖。

外壳有八颗螺丝。

接水盘包裹有泡沫保温材料。整个外壳做工非常好,比一般进口机都好。

左右是可以自动扫风的。

左右扫风电机,日本电产的步进电机。

上下扫风电机也是同款。

弧形蒸发器,蓝色亲水膜。

直径90.4毫米的贯流风扇。说实话有点小。

贯流风扇轴承。就是一尼龙的塑料套,如果缺油就会有噪声。

风扇电机看不见型号,这部分不好拆。蓝心大神拆解时是松下的。

内机控制板,包裹它的是塑料盒子。没有用金属的。

黑色电路板,很工整。

电路板背面。

L117MRI 电源管理芯片(长虹空调喜欢用)。

R5F101FC  RENESAS [瑞萨科技公司]  MCU芯片

南通江海电容,也算不错的了。

副板上的IC型号看不清。

另一面是STM8S105K6T6C 单片机。

SHT30 温湿度传感器。

显示屏和扬声器。

WiFi模块改放在这里了,蓝心大神拆机时还在接线盒位置。

24C64 串行可擦除只读储存器。

内机通电试了一下,OLED 屏幕很漂亮。

二:拆外机。

包装内没有穿墙管了,当初蓝心大神拆机是有的。

铜管的保温套质量太好了,甚至秒大部分进口空调。

带保护网很良心。

连接端口部分带保护盖。

所有外露螺丝都带塑料防水垫片。而且是六角螺丝,防止锈蚀后无法用十字螺丝刀拧开。

拆了外壳顶部还有内壳,怪不得那么重。

外壳用料超厚。

可能是觉得足够厚了,就没有做加强筋,用手还是可以按动的。一会装的时候贴一块橡胶减震垫,进一步减少共振噪声。

双层带蓝色亲水膜的换热器。白色的非回收料的保温棉,真是奢华(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必要用怎么好的料)。

冷媒注入量1000g,也就证明管路面积并没有增加,37公斤体重多出的重量主要是外壳。

电路板接线图。

风扇电机是松下的直流电机,松下自己的空调都不舍得用(遗憾的是功率有点小了)。

正装的电路板,塑料盒。这个如果是金属盒就完美了。

电路板太工整了,有一点过分了(感觉方向歪了,把钱用在刀刃上更好)。

主电容是日系的黑金刚KMR 105°

IC型号看不清。

这个可能是变频芯片。

也是看不清,估计上边两个是2003一类的驱动阵列,下面是电源芯片。

电抗器

保温降噪棉包的很严实。

铜管布局是简洁型的,没有做过多的弯折。缺点是外机噪音可能会传入室内。铜管焊接质量还可以。

海立的单转子压缩机。

不二工机的电子膨胀阀。

三花的四通阀。

外壳加了汽车用的橡胶减震垫。

顶盖也加了。安装好后,敲击时声音明显发闷了。

三:安装。为了保护管路,准备加装空调管道保护套(淘宝有买)

先安装挂板和管路保护套配件。

外机用了2匹的304不锈钢支架(增加离墙的距离,改善进风)。出墙孔刚刚从雨水管和天然气管的缝隙中穿出。

内机管路转角处铜管是带弹簧的,防止弯瘪。细管很容易弯曲就不需要了。

接冷凝水管,接口处缠上胶带,防止松脱。

水管加上保温套,防止管子外壁产生冷凝水。

看见这个塑料封头了吗。这是充气接头说明管路里是有保护气体的,拧开时听放气的声音就可以判断管路是否有渗漏。

缠保护带,扣上盖板,准备安装。

开始穿墙了,最好两个人配合,防止不小心窝瘪铜管。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管路布好了。

连接管路和线路(安装铜管最好用扭力扳手,以保证用合适的力矩拧紧)。这个角度可以看见铜管保温套质量有多好(两种材质的复合套)。

开始抽真空。

不到五分钟,表已经显示 负100Kpa了。抽真空一是抽出空气,二是抽出管路中的水分, 时间一定要够,1.5匹要15分钟以上。
其它过程省略(没有拍照)。。。。。。。。

完工

内机装好了我认为还是很好看的。

四:使用。
小米生态链产品肯定要联网了。

加入米家

关机时显示实时室内温度

上下扫风可以直接设定角度。

实际使用体验就不说了,网上有很多详细介绍。我是知道它的缺点才买的,因为我能接受它的不足。
总结:智米空调KFR-35GW 02ZM1 以现在1799的售价来看绝对值。产品用料很足,但是受制于代工厂---长虹的实际能力,实际使用体验并没有和用料成正比,表现一般,甚至有不足(主要是低频性能)。智米空调二代有改进,体验就好很多了,但是我不能接受它的缩水,所以我最后还是买了一代。

网友A:
一代有什么缺点? 除了低频下不去以外。
真空泵像是两级旋片的,那样真空度足够高了(记得一般都能到0.06Pa),不必非要跑满15分钟

网友B:
小米空调,上门安装费用另算吧

网友C:
据说长虹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代有什么缺点? 除了低频下不去以外。
真空泵像是两级旋片的,那样真空度足够高了(记得一般都能到0.06Pa ...

抽时间长是为了抽出管路里的水分,410a和现在的R32冷媒对水分很敏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空调,上门安装费用另算吧

打孔50--80、支架40--80、延长管路一米90、四楼以上作业费90--2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长虹代工的

智米全是长虹代工,米家和小米有长虹、TCL和海信

网友D:
这都是很多年前的用料了,还是R410冷媒。现在都是R32冷媒了,小米的东西,不要看用料,宣传说用的都是大牌货,拆开看也确实用的是大牌货,但是实际体验非常一般,这就是不专业,只会贴牌,没有好的设计经验,堆料做出来了,看着很不错,但是很多过保就坏,或者不好用。个人不喜欢小米产品,请大家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代有什么缺点? 除了低频下不去以外。
真空泵像是两级旋片的,那样真空度足够高了(记得一般都能到0.06Pa ...

400w时噪音会传入室内。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打孔50--80、支架40--80、延长管路一米90、四楼以上作业费90--200

我家装的小米,有孔,高层5楼,并没有收什么费用

网友F:
看拆解感觉确实对得起售价,但是大家电尤其需要时间沉淀来避免一些设计上的小问题,细节决定成败,否则很容易出通病一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装的小米,有孔,高层5楼,并没有收什么费用

可能安装工比较厚道吧。这些价格是官方规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拆解感觉确实对得起售价,但是大家电尤其需要时间沉淀来避免一些设计上的小问题,细节决定成败,否则很容 ...

所以小米生态企业自己不敢做空调,只能找传统厂家代工,就是规避自己不熟悉的领域。

网友:
强帖留名,安装的很漂亮。机器也做得很细,很符合第一款打高端的定位,哈哈

网友G:
这么规范的安装是官方提供的吗?

网友H:
第一次见到外机走线管安装空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都是很多年前的用料了,还是R410冷媒。现在都是R32冷媒了,小米的东西,不要看用料,宣传说用的都是大牌 ...

R32冷媒的空调最好还是考虑一下

网友:
应该再加上定频应急模式,万一变频故障自动切换为定频通断,通常用到鸡蛋厂等避免被热死变质。零几年父亲家里的科龙空调也不错,快20年没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次见到外机走线管安装空调的

在日本空调保护管是标配。国内很少见,主要是安装麻烦影响安装工挣钱(真的是时间就是金钱,每家省几分钟就可以多安装一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规范的安装是官方提供的吗?

您想多了。这种服务,您给钱人家都不干。只能自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