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盖格计数器,测核辐射的

楼主(2020-06-20):
拆个盖格计数器,测电离辐射的,对,就是核辐射。X射线、贝塔射线和伽马射线等的电离辐射,区别于电磁辐射。电磁辐射一般都没问题毫米波也没大问题,功率不大的话。电离辐射就有问题了,埃尔法、贝塔伽马射线都是电离辐射可以破坏dna的复制。伽马射线是高频电磁波,频率很高穿透能力最强,只能堆厚度防护,一般用铅或混凝土。阿尔法最弱,一张纸或衣服就能隔断。其次是贝塔射线,贝塔射线是高速电子流用几毫米的铝就可以阻断。整体不错,盖格管焊到插座上了,就不拆了,其实主要是想看看计数管的。一个单片机做主控,锂电池供电,led彩屏显示,做功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多少钱入的?买这货准备做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入的?买这货准备做啥

凯利申核辐射检测仪,TB上卖300大洋

网友:
能借来用用吗?

网友:
这个设计布局不合理吧,有辐射的话,单片机早就死机了。

网友C:
盖格计数器,测核辐射的!!!  二手的!!!过去它的使用历史你清楚吗???有没有在核辐射区域使用过???不会变成“烫手的山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盖格计数器,测核辐射的!!!  二手的!!!过去它的使用历史你清楚吗???有没有在核辐射区域使用过?? ...

二手是你自己杜撰出来的,剩下的推理和逻辑就在这个假设中进行着,着就是谣言的来源之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凯利申核辐射检测仪,TB上卖300大洋

如果经常掏 洋垃圾,还是买个备用的好,就是300块有点贵,30还差不多。

网友E:
这种核辐射检测仪楼主给推荐个品牌吧,职业需要。

网友:
这个可以测大理石有没有辐射

网友:
把管子拆出来看看啊,黑色的是热缩管吗,放在保险管卡座

网友:
搜了下,这个牌子这个型号178大洋,感觉做工一般般呢,本来就是小众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核辐射检测仪楼主给推荐个品牌吧,职业需要。

只要是盖格计数管做的都差不多区别不大

网友(2023-08-27):
引用 网友D:
如果经常掏 洋垃圾,还是买个备用的好,就是300块有点贵,30还差不多。

30的基本都是假货,里面的盖格管都不止这个价

网友:
这不找块大理石测测

不对啊,你那是不是核泄漏了,怎么比东京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