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戴尔2007FPB专业显示器拆修

楼主(2020-06-20):
废品站看到的,30元拿下,回家开机检测,发现不能开机,查了下出现不能开机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驱动板上的控制模块短路,将USB板的电源控制部分烧坏,不能提供3.3V和5V的驱动和控制电压,也有些说这款显示器的通病是272贴片电阻断路造成5V的控制电压丢失,我的这台就不是通病范围,还是更换整版,随即上TB,还是有几家在出售,但都是用三星屏改的(这款型号有三星屏和LG屏)买了一块驱动板和USB供电板,一共100元。
收到板子,原路换上,完美显示。
DELL 2007FP的优缺点,另附上参数列表。
  优点:
  采用广角面板
  视频输入功能丰富
  画中画功能
  方便选择信号输入源
  USB 2.0HUB
  调节功能丰富
  价格相对便宜
  VGA信号下,画面表现良好
  缺点:
  底座附着力不足
  菜单人性化设计不足
  菜单没有中文
  没有附带Soundbar模块

网友:
做工非常好,显示很0k

网友:
我有个DELL3007,现在屏幕灰蒙蒙的,还有一块一块蒙蒙的斑块,该怎么弄?

网友A:
当年还行,现在已是过时的垃圾,连hdmi接口都没有,显示效果也一般,都是靠吹的

网友:
30变成130,你说值不值

网友B:
收显示器,翻车风险挺高的吧!屏幕坏了就无法修了!

网友:
驱动板还带俩内存,高级

网友C:
这款显示器的功耗达到75W,也是缺点之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还行,现在已是过时的垃圾,连hdmi接口都没有,显示效果也一般,都是靠吹的 ...

你这叫开“黄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显示器的功耗达到75W,也是缺点之一了。

功耗是有点大,毕竟是6灯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显示器,翻车风险挺高的吧!屏幕坏了就无法修了!

赌呗,翻车也就30元,就算卖底座都不止30元。
IPS屏用手电筒都没法看是不是坏的,只能赌了

网友(2025-02-27):
膜拜大老,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