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dell显示器u2413维修

楼主(2020-06-20):
前几天这台2413使用中突然花屏(具体表现为屏幕显示彩色竖条,但是拖动窗口大致明暗能感觉到屏幕在变化)具体见下图

感觉可能是屏幕排线问题,拆开之后重新插拔屏幕排线发现问题依旧
拆的时候发现晃动主板有异响
就在下图红圈处,请问这是什么原件,损坏会导致这个故障吗?

网友:
角度传感器吧,里面应该有活动部件
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
这标识不是光耦么?

网友A:
信号过不到侧边!屏板上的12V -6V  27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过不到侧边!屏板上的12V -6V  27V电压

感谢大神,请问是驱动板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2023-01-21):
楼主你好,最后修好了吗?确定问题出在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过不到侧边!屏板上的12V -6V  27V电压

是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请问楼主,显示器最后修好了吗?到底是哪里坏了呢?

网友:
晃动主板有异响是描红的元件光电滚珠开关,里面是有个小钢球,不信的话你拆了它就不会有响声了。这个故障还是得拆开屏幕测量一下上面的各个电压看看啥情况!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