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 电钻如何改冲击批或者6.35头?

楼主(2020-06-20):
之前剩下的无刷钻 本来准备卖了 因为现在玩大友 有5733跟5298 这个没什么用
后来想想那些个玩意扭力太大了 精细螺丝还是用手动 不需要那么大劲的螺丝用不上那两个大家伙
现在不知道这个能怎么改成冲击批或者是6.35的头 方便改吗 需要换整个波箱?

实在不行的话只能卖了 没啥使用场景 换了电池这钻真香 持续高负荷20分钟当电磨用没怎么掉电

找到一款这样的 我的头刚好是3/8的 得了 全网无货 有个有货的58 买不了

不知坛友还有没有好的方案?
现在已经拆到齿轮箱了 不知道怎么拆 主轴也拔不出来

已经全拆 主轴貌似是卡在这个塑料上的 还是说硬拔?
淘宝闲鱼没找到能用的6.35这种4cm的短主轴
貌似可行办法是螺纹锯了焊个6.35上去? 感觉要放弃了呀。。。。。

网友A:
快速头直接拧钻上就完了,哪要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头直接拧钻上就完了,哪要这么麻烦?

夹头再加上转接杆太长

网友:
咱俩想的一模一样,我已经研究了很久了,没办法
要么换整个变速箱,比如bosch和麦太保都可以,有人把wx130换了,都是这么干的。

要么换输出轴,这个对普通人讲更不可行。

所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速头直接拧钻上就完了,哪要这么麻烦?

你瞎说~~~~~~~什么实话、 让不让人动手~~~~~抚摸了啊

网友:
这把是无刷的,值得改,闲鱼有人也是电钻改批头的,改好记得更新。

网友:
看下我这个链接的,看下能否改装,可以上双头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81322&extra=
还有下面这种,单手自锁的,按下自动弹出,也支持双头的,但是尾部是六角柄没有卡槽。

网友:
这方案我也考虑很久了,楼主图中的那种3/8螺纹的快换头太贵不说,关键还是太长了,而用且反牙螺丝固定在输出轴上的方式在大力卸螺丝时强度也不太够。最后还是考虑放弃快换头的锁紧功能,准备找一截质量好些的6.35的内六角套筒(从延长杆上截一段即可),直接焊在输出轴上,想要多短就多短。像鹰视安那种直接带内六角孔的合适输出轴恐怕不好找,改冲击批基本不用想了吧,不是一路货啊!

网友:
挂闲鱼去跟人换一个电批不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各出自己的邮费就得了

网友(2023-01-09):
快速头直接拧钻上

网友:
国产的就没必要搞了,直接买多一把,贵的可以考虑更换波箱

网友:
6.35的直接用

网友:
闲鱼买博世外壳,喜利得波箱,麦太保的开关,自己改一个,成本80的样子,不过是有刷的

网友:
淘宝上有十几块的喜利得的波箱卖,我买了个改博士1080粗了点,你这个不知道粗细

网友B:
之前收了个同款个群友改成螺丝批我重新焊夹头螺丝改回去 现在又看到你想改 真是折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收了个同款个群友改成螺丝批我重新焊夹头螺丝改回去 现在又看到你想改 真是折腾啊  ...

话说这个机器不带自锁不适合这种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