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单头简约吊灯

楼主(2020-06-20):
优惠购推荐的单头吊灯,到手1.1元包邮。做工看着还不错,加上2个磁柱,可以在吸顶灯底盘上使用球泡灯。随灯还送了个暖白的5W球泡灯,恒流源的,不频闪。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黑色单头吊灯,随灯还送了个暖白的5W球泡灯。

在底盘固定架上加上2个磁柱,可以吸附在吸顶灯底盘上,使用球泡灯。

随灯还送了个暖白的5W球泡灯,恒流源的,不频闪。从灯头的散热孔,可以看出,和坛友拆的是同一款,就不拆了。

点亮图

坛友的拆解图

相关链接:
迟到的开箱:到手5分钱的1块5晨星美吊灯,灯泡居然和坛友的不一样
全套1.1元的金属吊线灯+灯泡收到,灯泡超大,居然是铝基板+恒流驱动

拆一个欧式单头吊灯并改小台灯

网友:
谇谢谢分享,还是铝基板的,不错。。。。。。

网友A:
这么大的泡子,为了散热么???

网友:
咱俩的一一一一样的

网友:
架子不错,灯太大了

网友B:
也买了一个,灯头感觉不错。就是不知道怎么换电源线-线有点短了,要改其它东东,就要换线。

网友:
一边改成插头不错,可以插在墙插当壁灯。要是能加一个空心轴外转子无刷电机更好,可以变成壁扇灯。

网友:
价格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泡子,为了散热么???

灯罩大了,发光面积大,相对亮度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买了一个,灯头感觉不错。就是不知道怎么换电源线-线有点短了,要改其它东东,就要换线。 ...

这种灯头想换线不如接线,打开灯头后端的那个塑料螺母,取下灯头外壳就可以看到,灯头和电源线是卡线式连接方式,不是很好取,可参考改台灯的帖子。

网友:
这是一个性价比较高的台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灯头想换线不如接线,打开灯头后端的那个塑料螺母,取下灯头外壳就可以看到,灯头和电源线是卡线式连 ...

我也拆到这里了,用小螺丝刀捅了半天,也没把线拿下来。感觉卡线还是卡的很紧的。实在不行就要外接线。

网友C:
应该可以改成个台灯

网友:
送的球泡不是阻容的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泡子,为了散热么???

奶子大,才能吸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改成个台灯

灯头和底座之间加个支撑管就可以改成台灯,需要配个灯罩,改装意义不大。

网友:
没撸,没地方用。。。

网友:
相当于1块多买个带线灯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