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简单测评:20元的360 U盘(64GB)

楼主(2020-06-21):
原帖:20元的64G U盘!360出的!有没有哪位大佬愿意试试水
之所以说是简单测评是因为没能测试量产,具体原因请看下文。
先看包装:

本体外观特写:

USB口特写,可以看出黑胶体可以勾出来:

顺利取出:

黑胶背面:

打开看内容,自带360:

ChipGenius显示AI210,未知主控,深度检测仍然检测不出来,尝试短接黑胶触点,两种接法都试了还是检测不出来。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U盘的问题:

接下来是ATTO的跑分,标准的USB2.0速度:

urwtest,通过,不是扩容盘:

实际复制:

有网友根据速度波动来判断是否是QLC,本人小白,不知这种方法是否靠谱,不过实际复制的确有速度波动。
另外,本人还试了好多种可能的量产工具,无一例外都识别不了:

不知道各位大佬有什么方法来找到主控与闪存型号的(也可以买一个自己试试,因为我实在不确定自己短接的靠谱不靠谱),如有问题欢迎指正。

网友:
能无损取出黑胶盘还是不错的,我买的梵想F206 用胶水粘住,只能硬拆。但是我买的那批是sm3271ad 闪迪 bics4 3d tlc可以全盘模拟slc 大约tlc 1/3容量。TLC模式漏电后只能跑SLC模式,现在相当于花了24买了两个 11G的半SLC 2.0盘

网友:
速度太慢了  不过价格是便宜

网友:
设备供应商不是写了AI210了嘛。既然是2.0的盘,那这速度应该也不算太离谱

网友:
QLC闪存64G怕不是失了智
QLC一般拿来做USB3.0 U盘,而且是128G起步
毕竟QLC都是单片128G起步的啊

网友A:
需要短接的是那两个小圆点

网友B:
AI210工具端口设置“不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短接的是那两个小圆点

刚试了试,太不容易了,没有成功过……直接用手捏着导体短接不靠谱,拿铅笔把那块涂严实了也没用,估计要是有导电银漆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AI210工具端口设置“不定位”

成功识别了!谢谢大佬

网友:
有人讨论过,这帖子里有人说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600

网友:
以后会有模拟 TLC模式

网友:
请问老哥们黑胶体最后尾部的两个出点是干啥用的啊?

网友:
360不做U盘,这是山寨厂商假冒360的。内置了360程序安装包。

网友C:
这明显是假冒360吧 没听说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明显是假冒360吧 没听说过啊

我宁愿相信是贴牌,要真有假360会放过他?

网友:
估计授权贴片的可能性大一些,这价格还可以接受。

网友(2023-02-10):
引用 楼主:
成功识别了!谢谢大佬

请问你用的那个量产工具识别的?短接了吗?识别出来是什么主控?我现在有个U盘识别结果与你相同。找不到能识别的量产工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