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krotik RB750 gr3 (HEX)USB自动开关电

楼主(2020-06-21):
Mikrotik 居然有个USB 开关功能 。

其本来的用途是用来给LTE的modem断电再上电,用来的恢复USB modem死机的问题的。

但是我们基本不用LTE,只好改造成一个USB小夜灯+定时开关。

而且这个命令是时间没有任何限制的,单位是秒。

system routerboard usb power-reset duration= 86400   》》这个一天后打开USB电源输出,(用于关闭USB电源输出)

system routerboard usb power-reset duration= 3    》》这个是3秒后打开USB电源输出

命令运行时候以最新的指令为主,这就给我们绝佳改造机会,做个定时开关的小夜灯。

淘宝上买了两个USB小灯。

写两个脚本,然后放到计划任务里面就可以定时开关USB的电源供应了。

脚本:

计划任务:

完美的智能化小灯啊。

原理猜测:

应该是使用CPU的GPIO口,经过MOS管开驱动5V开关的,CPU是MT7621。
下次回老家全部把Mikrotik的AP改造一下才得。

网友A:
定时的东西我一般用schedule,没用script

网友:
还 没用过这类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的东西我一般用schedule,没用script

计划任务就是调用脚本的
直接在计划任务里面写命令是无法运行的。

补充内容 (2021-6-30 04:04):
测试了,计划任务可以运行,但是习惯调用了。
因为便于修改和管理。

网友(2021-02-04):
这个路由器非常的强大,我手上还有4个在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