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问个小白问题,同级别颗粒,镁光和东芝哪个比较稳

楼主(2020-06-21):
同为15nm的2d mlc,镁光闪存写入速度不如东芝的。那稳定性和寿命呢?有没有大佬研究过,科普一下。

网友A:
我看很多苹果手机都用东芝颗粒

网友B:
大厂采用多的颗粒是因为性价比,不是因为速度。

网友C:
其他人都说东芝更稳,我自己亲身使用经历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很多苹果手机都用东芝颗粒

还真是,基本都是东芝,海力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厂采用多的颗粒是因为性价比,不是因为速度。

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人都说东芝更稳,我自己亲身使用经历也是

大佬,老站你也发表过类似回复,和你的说法相反哦。
我发帖之前也搜索过好多帖子,没个一定的说法

网友D:
镁光没有15nm 2D MLC,L95是20nm、
东芝15nm MLC有漏电现象 ,具体就是会涨C3,不管哪里的产地都会涨,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镁光没有15nm 2D MLC,L95是20nm、
东芝15nm MLC有漏电现象 ,具体就是会涨C3,不管哪里的产地都会涨,只是 ...

SSD拆4片台产8DDLTA2D,两片爆C3,两片不爆。拆10片PS3109 8贴板,大多数NW702 L95B 16NM闪存,明显爱爆坏块,一半闪存坏块50个以上。怪不得板子都标120GB。标128GB的板子用NW602闪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SSD拆4片台产8DDLTA2D,两片爆C3,两片不爆。拆10片PS3109 8贴板,大多数NW702 L95B 16NM闪存,明显爱爆坏 ...

3109算法不好,容易写炸一片闪存第一个CE....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镁光没有15nm 2D MLC,L95是20nm、
东芝15nm MLC有漏电现象 ,具体就是会涨C3,不管哪里的产地都会涨,只是 ...

谢谢大佬回复,我一直以为L95B是15nm的,L85才是20nm。。。看来还得多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老站你也发表过类似回复,和你的说法相反哦。
我发帖之前也搜索过好多帖子,没个一定的说法
...

首先,我不是大佬,其次,我以前不喜欢东芝是因为发热。最近连续找人做过三个903+512g的U盘,分别用的海力士,镁光和东芝,只有东芝的不掉盘。所以,我现在也开始信仰东芝了

网友:
东芝掉不掉盘,是因为银灿高速主控喜欢高速颗粒,专门对东芝颗粒做了优化。单从颗粒来讲,镁光、Intel的出厂坏块一般为个位数,东芝、闪迪通常是3位数,你说谁的好?就跟硬盘似的,西部数据的盘片比希捷的好,但是技术没有希捷的高。

网友:
东芝的颗粒比较脆,相比imft容易炸

网友:
Y1S1,东芝、闪迪、三星这些土狗阵营的颗粒,速度是真的快

网友:
西部数据的盘片比希捷的好

网友(2020-11-03):
引用 网友D:
镁光没有15nm 2D MLC,L95是20nm、
东芝15nm MLC有漏电现象 ,具体就是会涨C3,不管哪里的产地都会涨,只是 ...

手里有个盘是镁光nw657 l95b颗粒,这颗粒pe如何大佬,目前主控46xt,  c3过万

网友F:
要稳定性和寿命首选英特尔MLC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稳定性和寿命首选英特尔MLC

应该是英特尔企业盘特挑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