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单车装GPS定位器后电量低

楼主(2020-06-21):
最近在网上买了一辆二手叮当出行电单车,晚上放楼下怕被盗,刚好优惠购有13元定位器,就买了一个装上。定位器是直接接在电池电极处的,没装开关,登App后定位器显示正常,但车子电瓶输出电压只有5点几伏,车子电量指示灯不亮,无法使用。后拆除定位器后正常,量电池还有53v。
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线也没接反,感觉像是保护板保护了。
还请各位懂行的坛友赐教,谢谢!

网友A:
你也没说定位器的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没说定位器的工作电压?

这个12V---100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没说定位器的工作电压?

这定位器供电9-90Ⅴ之间

网友:
GPS加几个电抗电容。可能是干扰

网友B:
这种车子是共享单车改装的吗?
买回去自用的是加私家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车子是共享单车改装的吗?
买回去自用的是加私家锁?

卖家改的电门锁,需要加私锁

网友:
这种车变私用有没有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