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遥控器液晶屏幕中间慢慢变黑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6-21):
一个使用很久的旧空调遥控器的液晶屏中间突然慢慢变黑不知道是不是漏液晶了,请问还有什么办法阻止继续黑下去吗?

网友A:
动手能力强地话就去淘个个液晶换上,我觉得不如9.9包邮买个新的...

网友:
屏幕后面那层反光层底膜坏掉了,撕掉它用酒精把屏幕后面刷洗干净再贴上一层锡纸或者铝箔代替底膜试试。

网友B:
               好像压过

网友C:
不是漏液,背光膜问题,拆下来把屏背面的背光膜撕掉垫张白纸即可

注意保留偏光膜,只清除银色的反光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强地话就去淘个个液晶换上,我觉得不如9.9包邮买个新的...

我家里全部空调只用一个品牌方便遥控器都是通用的,现在还有好几个旧空调遥控器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压过

应该不是压坏的,因为这款遥控器的面板还有一个可以打开的保护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漏液,背光膜问题,拆下来把屏背面的背光膜撕掉垫张白纸即可

注意保留偏光膜,只清除银色的反光层 ...

我拆卸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漏液,背光膜问题,拆下来把屏背面的背光膜撕掉垫张白纸即可

注意保留偏光膜,只清除银色的反光层 ...

谢谢,还真是背光膜涂层脱落了,我直接塞了张白纸进去,现在观感好很多这个液晶屏幕是二十多个焊脚固定的。

楼主:
在液晶屏幕背面加了块白纸观感好了很多。

网友:
简易方法只能达到这效果了,如果把背面的偏光膜一起换了可以完全恢复

网友D:
背光膜在哪个地方,多拍几张照片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背光膜在哪个地方,多拍几张照片来看看?

这块屏幕被焊在电路板上的拍不了背光膜。

网友:
楼主该换个手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