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助力不同步什么原因

楼主(2020-06-21):
刚买的14寸折叠电动车,发现助力模式有问题,因为不该太确定,所以上来问一下大家。我记得以前那一个电动车,助力模式和车速差不多是同步。不存在空踏脚踏问题。

1 电动车纯脚踏速9-10km/h
2  不拉油门,踩脚踏启动,车一下子提到12km/h,导致踩脚踏跟不上,也就是空踩。如果你踩的速度快一点,有时一下子提到15km/h. 被窜出感觉 。这样来来回回折腾几次,自然没有助力乐趣。
3 启动定速模式  记得刚好定在9km/h  踩踏骑起来也不省力,想加一点速度结果速度一下12km/h,也就是速度细调不好调。

网友A:
原配的控制器?
我后来改的也没有这种现象啊,跟脚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配的控制器?
我后来改的也没有这种现象啊,跟脚的很

是原配,我问天猫电动车相同品牌两个卖家。一个1:1可以同步,另一个说电动快,跟不上(估计后者说真话的)。电动车轮子是14寸的,所以脚踩的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配的控制器?
我后来改的也没有这种现象啊,跟脚的很

另外发现脚踏前轮 齿轮 和安装附近感应器 转起来不平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配的控制器?
我后来改的也没有这种现象啊,跟脚的很

你自行车几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自行车几寸的?

26 你可以看下我老站的帖子。之前发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 你可以看下我老站的帖子。之前发过的

我以前老的 24寸还是26寸?脚踏速度也会跟上电力输出。(车轮大的原因吗)这款14寸不行,骑快一点,动力输出也快,导致脚踏后面跟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前老的 24寸还是26寸?脚踏速度也会跟上电力输出。(车轮大的原因吗)这款14寸不行,骑快一点,动力 ...

这个照理说出厂的时候会匹配的啊。这个是基本的啊
这个基本就是程序设定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照理说出厂的时候会匹配的啊。这个是基本的啊
这个基本就是程序设定的问题吧  ...

脚踏那个感应器,相等于转把,转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脚踏那个感应器,相等于转把,转快了。

这个跟磁感应的码表一个道理的
根据转速来确定速度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