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华的路由器不错,刷机最简单的路由器

楼主(2020-06-21):
  刷了6月份的固件,很好用。虽然是usb2.0接口,速度稳定在35m左右,很稳定。

网友:
1200那个?就是信号不行,我的用了一段时间卖了

网友A:
小娱c5刷机也简单,一键刷不死加了个华三的w722s胖ap好用的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娱c5刷机也简单,一键刷不死加了个华三的w722s胖ap好用的很啊

c5没有用过。友华的不需要刷breed就可以刷机,很不错

网友:
友华WR1200JS确实很好刷。128M内存有点捉急,最好自己加个散热片。

网友B:
硬件配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配置是什么?

7621的芯片,内存128m,usb2.0接口。全千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