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脑USB3.0接口跟2.0接口速度一样了怎么回事

楼主(2020-06-21):
重装系统试过了还是一样只有2.0的速度,因为之前买了个魔改的BIOS是这个BIOS的问题还是3.0接口芯片有问题板子是技嘉B85的

网友A:
简单呀 一个是移动hdd 硬盘的主控芯片兼容性
你接hdd ssd 都有可能这样
还一个是前置usb 3。0 质量差
我酷冷机箱就是这样,
对操劳,酷冷机箱200多不便宜了
前置usb3 我碰上了2次

网友B:
win7系统的话需要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呀 一个是移动hdd 硬盘的主控芯片兼容性
你接hdd ssd 都有可能这样
还一个是前置usb 3。0 质量差

板载的两个接口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7系统的话需要装驱动

不关系统问题几个系统另打3.0驱动都不行,怀疑BIOS又不会弄。。。

网友C:
确定连接3.0成功了么

网友:
USB3.0插的慢了就成了USB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连接3.0成功了么

不知道能用但只有2.0的速度

网友:
win10系统
驱动要打全

网友:
跟win10没有关系
win10原生支持usb3
只要是usb3 都能正常
另外INTEL 方面主要是前置usb3 质量差。如我碰到的几个酷冷机箱
amd 主要是兼容性差
就是3。0 不过速度就是2。0 急死人也解决不了

网友:
慢插就变成了usb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