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移动烙铁(电子烟主机)

楼主(2020-06-21):
淘了个移动烙铁,貌似最大功率50W。这货只能降压不能升压,最高电压只有4.2V,我用的15W小功率烙铁头效果不好。焊稍大点焊点搞不动,估计要配40W左右的加热才好。大哥,大姐能打赏点最好。

网友A:
真正要焊接性能的还是得T12加6串18650最好,这种野外作业能焊接什么东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正要焊接性能的还是得T12加6串18650最好,这种野外作业能焊接什么东西啊? ...

我试过二节锂电8.4伏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二节锂电8.4伏就可以用。

看来电路上线性三端稳压器质量不错,玩具上音乐芯片超压到7伏会烧,父亲第一个博朗电动牙刷弄了两节14500锂电池也烧,好在才几十元再买新的,弄一节假电池占位器粘死。

网友:
一个电池没多大功率吧,我用510头的,10瓦8瓦也够用了

网友:
不错,我也有一个

网友(2021-06-24):
这个电路板怎么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