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金科德定时器拆解,故障原因不论什么模式都是通电状态!

楼主(2020-06-21):
几年前论坛推荐的金科德定时器,一直用来给电动车充电定时,现故障原因:不论开/关/自动模式都是通电状态(LED电源指示灯正常,就是说在模式 关 状态下指示灯熄灭,但插座仍然通电),一开始以为是电容失效,图省事并联了一个CBB22 474J的电容,发现故障依旧,继电器可以听见闭合的声音。
请大家帮忙确定一下故障原因,谢谢!

后续:故障原因确定是继电器不能断开复位故障,用刻刀撬开继电器上盖,强制断开后,故障原因消失,然后用热熔胶封口。谢谢大家的热情相助!

网友:
先检查是不是继电器的问题,如果不是的话就检查控制继电器的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金科德质量很差,定时器还是普彩质量好价格也便宜

网友:
如果接过大功率电器先测继电器触点吧

网友A:
金科德的换安规阻容
普彩的换三极管
公牛的换个LED
品益的换新4.5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科德的换安规阻容
普彩的换三极管
公牛的换个LED

看样子都用过

网友:
我有个金科机械定时,用了几年电驴卖掉就没用了,丢箱子里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科德的换安规阻容
普彩的换三极管
公牛的换个LED

求品益4.5换新链接,谢谢

网友B:
应该是RCC单管自激式山寨电源,少了NTC软启动电阻被飞线替代,导致继电器接通打火容易粘合触点,我的百年倒计时二合一时控插座也遇到过,切开继电器弄触点,然后万能润滑剂应急修复,治根的方法需要增加NTC软启动电阻防止继电器打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RCC单管自激式山寨电源,少了NTC软启动电阻被飞线替代,导致继电器接通打火容易粘合触点,我的百年倒 ...

直接在继电器后面串ntc,别改充电器,因为下一个充电器可能也好不了哪去。

网友:
也有个同款定时器,最近发现插在插座上就走时不准,一天能差个几十分钟,不插交流电用机内电池走时又是准的,是个什么毛病?

网友C:
还是买舒服家吧,这个金科德定时器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继电器。。。。。。。。。。

换一个邮费也不划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买舒服家吧,这个金科德定时器扔了吧!!

舒服家空载功率很高 实测
金科德 空载 0.18w 负载0.8w
舒服家 空载 0.8w 负载1.8w

网友(2020-07-28):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 所有的功能正常,就是不能继电器不能接通,看网上说是安规电容失效,测试一下果然是电压只有15V,换了一个安规电容,继电器能启动了, 按键功能又失效, 只能复位,模式切换,时间,这3按键有效,其他按键都失效了,白折腾一个晚上。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