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荣耀x2大屏手机拆了,黑屏不开机不充电

楼主(2020-06-21):
突然这手机不亮屏,不开机不能充电,不知坏了什么。拆开测电池2.8Ⅴ,单独给电池充电至3.7V,装好后老一样子,不开机不充电。不知坏了什么。

网友A:
我觉得是电池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电池不行了。

谢谢,由于外接充电是用手直接不能放手充电,仅能充一会儿,所以到3.7V,如果机为,应装回去,机器上会充电的,但现在不充电,充电灯不亮,仅0.03A电流充电。不懂

楼主:
今早另一台安卓机也充电一晚上后,早上也开不了机了。什么情况?

网友B:
你确定你的充电器没问题吗?
同款手机的路过,95新挂闲鱼200块都无人问津,弃之可惜食之无味,还在吃灰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早另一台安卓机也充电一晚上后,早上也开不了机了。什么情况?

看来你需要这种 能自动断电的充电头,整夜充 ,最好不要用能上9伏的头

楼主:
高手,确实足用了能上9V的充电宝,坏了得是个杂牌机。这个荣耀X2,可能是主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的充电器没问题吗?
同款手机的路过,95新挂闲鱼200块都无人问津,弃之可惜食之无味,还在吃灰中, ...

你讲得对,闲鱼上给个连接。

网友:
手机字库坏了,华为很多款手机通病

楼主:
今天拆开还是2.8V,找到了一个荣耀∨8换下电池灯的,接上一样,屏幕不亮,充电灯不亮。

楼主:
估计是没电用了华为p30原装充电器快充坏了主板,还有电池不行了。

楼主:
修好了,买了个能充电尸体机,主板灯,屏幕坏,换了主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需要这种 能自动断电的充电头,整夜充 ,最好不要用能上9伏的头
...

这个有人拆过马?公牛的质量也一般,,,,,,

网友(2020-11-17):
引用 楼主:
修好了,买了个能充电尸体机,主板灯,屏幕坏,换了主板好了。

充电头把屏也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