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12v电源怎么修

楼主(2020-06-21):
空载输出只有6v多,主电容和输出电容容量没什么问题,靠近主电容附近有异响,有类似嗞的声音,但感觉频率更低一些

背面有发热痕迹的电阻基本都量过

网友A:
先测一下TL494各脚的电压正常不正常,可能494没工作,12脚的供电,14脚的5V先测一下有没有

网友:
检查下图1左上角的电位器(可调电阻)看看,大部分原因出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一下TL494各脚的电压正常不正常,可能494没工作,12脚的供电,14脚的5V先测一下有没有
...

的确,输入电压只有2.5左右,输入电压查哪个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输入电压只有2.5左右,输入电压查哪个部分

你说的输入是指12脚供电只有2.5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输入是指12脚供电只有2.5V吗?

对,12脚供电只有2.9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输入是指12脚供电只有2.5V吗?

查到了,494坏了

网友:
494的12脚的电压必须是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