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展示一下用红包薅来的吸锡器

楼主(2020-06-21):
很简单的东西,就不拆了。简单介绍下:
这是双环的,密封性还可以,摁下去然后用手指堵住,松开后不会回弹,里面保持负压。密封不好的就会慢慢弹回去。
里面锡渣多了也会导致密封变差,应该需要定期加油脂类的东西效果才好。
吸力肯定没有那种又粗又大的强,但也够用了。
吸嘴是硬质的,加个高压帽的硅胶软嘴后用起来更方便,没有高压帽可以用硅胶电线外皮,或者买硅胶管。都能耐高温。

经常清理锡渣很麻烦,可以考虑加个葫芦结构的东西过滤一下,还能延长寿命。
可以不用考虑电动吸锡器了,因为拆直插原件的情况越来越少了。

That's all.
Peace.

网友A:
那也不至于撸那么多吧

网友:
撸太多了吧,表示只撸了一个,看来有必要再撸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也不至于撸那么多吧

比较懒,喜欢按住一只羊使劲薅

网友:
这是多大的好包能薅这么多啊。

网友:
拼多多拍的铝的,发来个大号塑料的,好像价钱还贵点用一次就坏了。

网友B:
多少价格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价格入的?

这些一共也就一毛多。都是618红包加领取优惠券买的。
领取优惠券后两元一个,不错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

网友:
1.4买了两个,撸多了没用,质量还算可以吧,空枪回弹不太润滑

网友:
2元用淘金币后1.5元 返利不多。

网友C:
收一个废旧液化气罐,再收一个真空泵和塑胶真空软管,气阀组件等,把手动吸焊锡改成半自动吸真空,顺便吸焊锡头更不容易过热。

网友:
我也撸了一把,你这撸了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一个废旧液化气罐,再收一个真空泵和塑胶真空软管,气阀组件等,把手动吸焊锡改成半自动吸真空,顺便吸焊 ...

楼主没事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