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并修复Fluke 15B

楼主(2020-06-21):
周末在家收拾屋子,发下了搁置N久的这个Fluke 15B

开机,没显示,意料之中
脱下橙色外套

打开电池仓,两个1.5v5号电池串联,电压都已经降到1.3v了

电池弹片断了

拆下后盖

主板一览无遗

主控牛屎一块,旁边4MHz晶振以及HC148 8线到3线优先编码器

wima电容

右下角的圆片RT1应该是压敏电阻,这么厚的封装的第一次见

拆下主板

拆下液晶屏,zebra连接

下面的胶条并没有连接作用,仅仅是平衡和支撑用

表盘看下,很光亮,润滑油脂还很饱满

焊上断掉的电池弹片

换上新的电池

开机OK

测量一下另外一个万用表用电池,还行,凑合着用

附上电池仓拆解攻略,否则就要重复以上的工作了

至此,这个万用表算是修好了,又可以拿出来发挥余热了
本帖完,谢谢观看

网友A:
我的17B也是断电池弹片,这样焊接时不行的,多装几次电池就会断掉,TB上有弹片卖,5块钱一片不包邮,我是用曲别针弯了个弹片装上,比原来的要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7B也是断电池弹片,这样焊接时不行的,多装几次电池就会断掉,TB上有弹片卖,5块钱一片不包邮,我是用 ...

换曲别针方法不错,不知道弹性咋样,如果弹性不好的话会导致接触不良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曲别针方法不错,不知道弹性咋样,如果弹性不好的话会导致接触不良开不了机 ...

没有问题,原来我也是用哪个焊锡焊接弹片,没用几次就又断了,后来用曲别针修复了两块17B,到现在用得好好的。

网友:
这货断电池触片是通病

网友:
一看就土豪。成色新,还放N久不用。

网友(2022-05-12):
引用 网友A:
我的17B也是断电池弹片,这样焊接时不行的,多装几次电池就会断掉,TB上有弹片卖,5块钱一片不包邮,我是用 ...

上照片看看哈

网友:
可以试试,有一种磷铜片插座可以代用

网友:
我的一台15B,前壳4个塑料螺丝柱全断。

网友:
我有两坏,有块电池盒烂改充电电池,另一块电池盒完好就放着。

网友:
看了楼主表有好多

网友(2022-08-16):
我的17B也是电池触点断了,这样的触电设计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