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W3519和3518的问题

楼主(2020-06-21):
感觉SW3518s协议挺全乎的,想搞清楚3519和SW3518s的区别百度了也没有结果,请教一下这个3519和SW3518s的区别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这两个的支持类型其实是一样的,区别是3518不带开关管,3519内置开关管,外围电路要简单一些。

网友:
SW3519好像是内部集成开关的IC,并且大概看了电路,支持A+C同时输出?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大佬,感觉3518相当不错的,外围也比较简单。看来3519外围更简单了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大佬,感觉3518相当不错的,外围也比较简单。看来3519外围更简单了一些。 ...

3518功率更大,3519电路设计更简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