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晒晒我的超级电池

楼主(2020-06-21):
啥也不想说,直接看图

网友A:
难道是装了个小核发电站?

网友B:
哈哈,看到了360,表示楼主的水平一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看到了360,表示楼主的水平一般吧

小白一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装了个小核发电站?

想装但是还没找到核反应堆.......
THINKPAD E431,WIN8升级到WIN10后就这样了,有时开机比这更6,但电池将要耗尽时没有弹出提示,直接..........

网友C:
什么电池,是自己改的还是系统提示的信息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电池,是自己改的还是系统提示的信息不准确?

原装电池,字数字数

网友:
是原装电池,那就需要进行电池校准。

网友:
重装下电源管理驱动,和电源管理软件。应该是驱动识别有问题,最好联想官方下载

楼主:
电源管理驱动,和电源管理软件
已重装N次,都不想再折腾了...............

网友:
估计是那种两三w的cpu

网友:
BUG10 引起的BUG而已 早已经有公布出来了

网友:
这个有点牛

网友D(2021-12-14):
可以搞个本本专用电池座子的带接口类的扩展乌,就有这个功能了,我一直这样子在用的,也是电池续航超长!接口也十分丰富,戴尔,联想,有这种接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搞个本本专用电池座子的带接口类的扩展乌,就有这个功能了,我一直这样子在用的,也是电池续航超长!接 ...

可以搞个本本专用电池座子的带接口类的扩展乌,就有这个功能了。

扩展乌这词头一次见,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2022-03-26):
还以为你自已整 了个超级电池

网友(2022-06-10):
引用 网友E:
可以搞个本本专用电池座子的带接口类的扩展乌,就有这个功能了。

扩展乌这词头一次见,不知道什么意思。 ...

扩展坞,,,,,,,,

网友:
难道是修改了系统造成的数值不对

网友:
电池没有校准吧

网友:
什么电池,这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