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全网首拆!日本安立HP-5F指针温度表拆解

楼主(2020-06-21):
早市昨天淘的,成色不错,要价80讲不下来,拆给大家看看:

皮包成色不错,没啥破损,印字磨掉了。

吉田拉链。

开包,其实我已经清洁过了。

和神器比较大小。

特写

调零旋钮。

上面还有一个玻璃温度计,不知干嘛用的,难道是校准?

玻璃温度计特写。

CRC啥意思?最大缺憾少了热电偶。

厚度。

一直有皮套保护,成色很不错。

拧下正面四颗螺丝开盖,里面好简洁啊。

内部特写。

这个K型热电偶貌似不准啊。

接到接线柱上毫无反应。

用火机加热后指针摆动到200度左右,东西是好的,可能热电偶选择错了吧。
大神有知道这个机器应该用什么样的热电偶么?内部类似变阻器的东西是校准用的吗?
谢谢观赏!

网友A:
室温对应传感器指示 ……简单来说就是接上传感器, 打到room temp调整测量指针符合温度计指示,再打到测量档实测温度。室温=传感器空载调零。(表达不好,大概是这个意思)

https://anritsu-meter.co.jp/support/production_stop/index.html

HP-5F生産中止保守終了代替品なし

http://www.surich-meter.com.tw/s ... ion_stop/index.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温对应传感器指示 ……简单来说就是接上传感器, 打到room temp调整测量指针符合温度计指示,再打到测量档 ...

厉害了,有道理,等试试。

网友B:
顺便把圆形温度计改高性能模式,变成2秒刷新,再改成外挂网红气球三节五号电池盒。楼主的情况我在大柳树市场里遇到过,讲价失败100元买了联咏运动相机,回家potplayer查看视频详细信息发现全志方案,好在商家良心给原价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把圆形温度计改高性能模式,变成2秒刷新,再改成外挂网红气球三节五号电池盒。楼主的情况我在大柳树市 ...

温湿度计怎么改刷新频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湿度计怎么改刷新频率啊?

具体得拆开看电路外围,有的是改电阻,有的是改电容,还有的全集成在软封装芯片里无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