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猫苏宁自营的坑货赛亿转页扇kyt25-1折解。

楼主(2020-06-21):
我操铝线,铜制电机表面有铜

标50W,实测最高35W,一档24W二档28三档35W,声音还超大。

网友:
表面上是写铜制电机,拆开才看到电机上标明是铝线,这就是骗人把戏。

网友:
这个价格已经说明了一切,现在的手持风扇都差不多这个价格

网友A:
投诉了的结果,退货退款。

网友B:
额定功率:9.1W ?

网友:
所以这种转页扇得选便宜的来买,反正都是铝芯漆包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投诉了的结果,退货退款。

红包撸的都不想折腾。

网友:
天下便宜不是那么好占的

网友C:
铜制电机,生产电机的设备是铜的,人家没说铜线电机啊,国学博大精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定功率:9.1W ?

你没看错就是9.1W,但是却能输出35W。

网友:
京东凑单买的,还好退了

网友:
建议退货,如果退货实在失败不合算等,买一个能驱动nidec拆机直流无刷电机,能找到输出轴合适最好,再买合适电源和可调电阻器,一些固定电阻,PWM小驱动板,改成直流变频转页扇。

网友:
那么山寨还是退了明智!!

网友:
这年头用上铜线电机的风扇,没个300元以上别想。

网友:
铜制电机,指的是铜制工具制作出来的电机,不代表电机是铜做的。最终解释权归我方所有,请勿诋毁我们。

网友:
格力也有这款式的,几年前买一台我妈在用,质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制电机,生产电机的设备是铜的,人家没说铜线电机啊,国学博大精深 ...

靠,第一次听说。我还想说轴承环是铜的。结果都没你会说,就这智商值1个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