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三菱的变频器

楼主(2020-06-21):
今早早市地摊收的,明说是坏的,要价60最低50一个,就淘了一个看看,没接触过这类东西,少废话上图:

外貌。

打开面板盖。

有三防漆看不清楚。

打开卡扣固定的塑料外壳。

一处明显的损坏。

原件特写。

散热风扇特写。

控制面板内部电路,也有三防漆。
也不知道能干啥,也不知道拆件用的上不。
谢谢观赏。

网友A:
应该可以修好!

网友B:
现在用的多的是800的了好像,我们设备供应商用他家的成套设备,我们自己很少买,太贵,这货貌似比较耐糟,试试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igbt够本不

网友:
防潮打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的多的是800的了好像,我们设备供应商用他家的成套设备,我们自己很少买,太贵,这货貌似比较耐糟, ...

没这能力啊,只能看看拆件能用上不。

楼主:
IGBT谁知道坏没坏?能DIY点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修好!

不光是那个管子坏了吧?懒得测,先放着吧。

网友:
这种一体模块的,维修比较麻烦!

网友:
这早市跟紫南家园酷车小镇大柳树市场有一拼,几年前买过十几个原装外形,里面单管式自激RCC空载发热山寨电源驱动板,好几个故障电源充数,关键是2013年每个旧电源5元,2015年每个旧电源变成10元。

网友:
散热铝还可以利用

网友:
电梯用的?!5或10块还差不多。

网友C:
鬼子的线路板上都摸了一层不知道什么胶,防潮防尘效果比较好。

网友:
50都贵了,这货没什么意思,花大价钱去修,即使修好,也不耐用l

网友:
用的上修的好的都很值,以前公司的冲床都是三菱的变频器,修都要几大千了更别说换了!

网友D:
我们这边废品店5元一台,好像是电梯里用的,家用用不到,所以废品店里也没人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边废品店5元一台,好像是电梯里用的,家用用不到,所以废品店里也没人要。。。 ...

亏大发了

网友:
这个应该修的好,重庆有个老铁专修工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鬼子的线路板上都摸了一层不知道什么胶,防潮防尘效果比较好。

就是做的三防处理,产品做完老化测试以后,在表面做三防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