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折 CCD防雨安防监控专用电源 1215AF -A

楼主(2020-06-21):
拆了一个电源,原本也没什么。但是这个主控块儿查不到资料。发上来大家共同的你研究研究。

主板正面。

把号。

集成块。

背面。

高压部分。

低压部分。

稳压二极管。

低压整流管。

高压电容。

简单的抄了一个图。

谢谢观赏。

网友:
看着一般,能用~

网友:
一般化,能用的

网友:
这种电源才是最坑人,确切地说买这个电源且不告知潮气重的地方有风险的奸商坑人,我朋友家养猪,猪圈里潮气很重,里面监控全是这种电源,说是防雨,但是不懂的人以为这玩意潮气也没事呢,结果用了大概一年吧,三天两头就阵亡一个,开始以为电压不稳的事情,后来拆开外壳里面全是水

网友:
室内可以,防水做的一般,潮湿环境要用密封或者涂胶的才靠谱

网友A:
DK1203的各脚功能与这个XY88-B相同,应该可以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K1203的各脚功能与这个XY88-B相同,应该可以互换:

应该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源好简单啊。。。。。

网友:
竟然还抄了个图

网友B:
这种电源故障率真心高。。。N年前帮别人装了套监控,16个电源,一年换了6个。。。后来直接买洋垃圾剪线电源做监控电源。

网友:
偶拆过小耳朵的,安装好防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故障率真心高。。。N年前帮别人装了套监控,16个电源,一年换了6个。。。后来直接买洋垃圾剪线电源 ...

这个电源已经使用了两年了,还没坏。看来中奖了。哈哈哈

网友:
我有一模一样的,特别垃圾。而且防雨不防水。只是下雨不会进去而已,不是密封的。。。

网友:
竟然是全插件工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