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无意捡漏拆到一台好的HMD6直流电机调速控制器

楼主(2020-06-21):
被厂里机修判定不通电故障换下的直流电机控制器,无论此控制器有没有故障,但在机修当时判定情况下,替换后设备故障解除,说明当时肯定是有他判定现象的……既然换下了就拆开看看吧
先拆开看看

主接线柱

底座

副接线柱

开盖,主板

副板底面,看着像个人DIY产品

显眼的立模块

原来是个IGBT控制块,可以轻松更换

副板看上去堆件挺多

看看大电容

IGBT

整流管

经仔细查看检查,无明显故障痕迹,通电试试
竟然通电??

接上电位器试试
功能正常,原来显示的就是输出电压值

既然是好的就装起吧

网友:
接上负载看看

楼主:
没合适的负载折腾,机修工说是不上电也不显示才换下的,这是驱动设备上180V直流电机的,最高输出直流电压180V。
不知道能不能拿220V交流白炽灯泡作负载呢

网友:
搞个跑步机电机就有负载了,那玩意儿一般都是DC180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合适的负载折腾,机修工说是不上电也不显示才换下的,这是驱动设备上180V直流电机的,最高输出直流电压18 ...

可以用220的白炽灯和太阳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