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一个启蒙萌鹿鹿儿童智能安抚摇铃

楼主(2020-06-21):
小小朋友的玩具,坏了,拆出来看看,以前可以摇一摇,现在能响,但是不能摇了,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启蒙萌鹿鹿儿童智能安抚摇铃

知道方法,拆开很简单

电路板元件还不少,有个牛屎堆芯片,拆出来才看到,mini充电口,就只有充电功能。电池300mac能用蛮久的,做工一般,这样的玩具不做防水,太遗憾,就是进水坏的。

高温消毒

酒精消毒

拆开全陪配件

现在这样的摇一摇玩具很多的,摇一摇是怎么工作的,是在芯片里面吗?想了解这方面。

网友A: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摇一摇是U5那个芯片实现的,这东西必然不会搞防水,不然二胎用完都不坏,厂子岂不是要饿死

网友:
头次见到导线海绵避震器,顺便把导线换成特软航模多股线芯塑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摇一摇是U5那个芯片实现的,这东西必然不会搞防水,不然二胎用完都不坏,厂子岂不是要饿 ...

应该是U5应该是陀螺仪,U6没有型号被打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