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裁短电动车刹把,只为穿雨披时不再“自动刹车”

楼主(2020-06-21):
估计很多开电动车的人都碰到过:下雨穿雨披,风一大,雨披就把刹把压下去,断电带刹车(电子刹车) 。以前开摩托车的时候,有一个同事因为雨披太长卷进前轮翻车,肋骨断了两条!所以我单人骑的时候都是穿分体式雨衣,但带人时还是穿雨披,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想解决,今天索性开干。

具体就是 弄短刹把,其杠杆作用降低后,自动刹车的几率就会大大减少。

拆下刹把,锯断

两边钻10mm深3.5mm的孔,攻4mm螺牙

种4mm螺丝

上点401胶水,拧紧

锉刀+电磨轮番上阵

最后喷点漆,完工

网友:
有想法,有能力

网友:
还是雨衣设计不合理的问题

网友:
雨披不安全,太兜风了。还是分体雨衣来的好

网友:
我是直接角磨机切短,断口打磨圆滑,球头不要了。

网友:
一个侧滑,刹把出奇的会短一节的

网友:
没试过。 最多的是没戴头盔,下雨了一脸雨水,看不清路。

网友:
我原来以为改的是接线那部分

网友A:
刹把截短了,会不会要用比原来大很多的力气才能刹住

网友B:
这样不好,短了刹车用手握的力气就得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把截短了,会不会要用比原来大很多的力气才能刹住

这倒不会,碟刹不需要很大力气,平时2、3根手指就够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好,短了刹车用手握的力气就得大了

不会,碟刹不需要很大力气,平时2、3根手指就够力了

网友:
真是人才,我的刹把球头摔掉了,感觉不方面,有弄个把手换上了。

网友C(2020-07-23):
其实是雨衣不人性化的关系,下次改造雨衣。

网友D:
刹车线长了 已经换了一套刹车皮了 从刹车皮磨损来看最多也就长了1 -  1.5厘米左右  从刹车末端丝杆弄断没液压钳 压不紧  刹把的位置搞断也不容易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雨衣不人性化的关系,下次改造雨衣。

买分体或者有袖子的雨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刹车线长了 已经换了一套刹车皮了 从刹车皮磨损来看最多也就长了1 -  1.5厘米左右  从刹车末端丝杆弄断没液 ...

一头雾水